51单片机+L298N可以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转动?

楼主(2021-02-28):
51单片机+L298N 可以同时控制两个步进电机转动,且实现调速功能吗?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网友A:
一片L298N芯片可以驱动两个二相电机或一个四相电机,一个单片机可以控制多个L298N

网友B:
L298的4路驱动,正好适合一个步进电机;
如果需要控制多个电机,就要用多个驱动;
只要你单片机端口够,可以控制很多电机。

网友C:
不可以,控制2个直流电机可以

网友D:
步进电机改变每相导通时间控制转速,导通顺序控制转向,l298n适合用pwm调速的直流电机,原理完全不一样

网友E:
它可以驱动一个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