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STM32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用rs485通讯,那驱动器上我该怎么接线呢

楼主(2021-03-01):
我用STM32控制直流无刷电机,用的一驱一的驱动器,用rs485通讯,那驱动器上我该怎么接线呢,我用STM32定时器产生PWM波,用占空比调节转速,GPIO2是接到驱动器上的信号线吗?还是要485与单片机连接就可了?新手一枚,求助大佬

网友A:
485是串口通信, 也就是用uart(usart), 加上485芯片就可以(感觉跟电机驱动没什么关系, 难道你的驱动器是通过485接收某种协议吗?)而直流无刷电机带驱动器的话, 需要你看懂驱动器的使用方法

网友B:
如果是STM32+驱动芯片+MOS管驱动直流无刷电机的话,和通信无关。如果是STM32+购买成品驱动器,则要看成品驱动器的具体情况。

网友C:
对响应要求不高的场合,建议用rs485发指令给驱动器的方式进行控制。PWM做加减速,不好做的。我有实战经验。

网友D:
485接收上位机命令  STM32 PWM控制电机  这样的话 驱动器按说明书接上   电源    电机动力线  电机反馈线     PWM速度给定   正反向控制  报警等   。有可能驱动器还需要一些设置    STM32直接485控制驱动器的话就简单了   直接连上485线根据通讯协议发命令就好了

网友E:
你的电机功率多大了?你的驱动器是485接口的吗?如果是的话直接STM32的串口通过485芯片连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