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T6输出I2C信号有毛刺

楼主(2021-03-01):
如下图是STM32F103ZET6输出的I2C信号的SCL信号,两个正常波形中间有噪声信号:

放大后的噪声信号:

请问这个噪声信号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是否在I2C SLVAE这边加滤波电路?谢谢!

网友A:
噪声是否来自周围的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是否来自周围的电磁干扰?

我们是在办公室环境测试的,旁边就只有一块FPGA开发板,手机,电脑,这些不会干扰吧

网友B:
这个感觉不可能是单片机输出的

网友C:
搞不清楚这个波形,难道是电源问题?但它频率太高,正常的I2C设备收不到,倒是用不着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不清楚这个波形,难道是电源问题?但它频率太高,正常的I2C设备收不到,倒是用不着管。

大概知道原因了,MCU子板的电压为3.3V(当作I2C MASTER),FPGA开发板电压只有1.8V(作为SLAVE),我直接把他们相连,FPGA可能把这个噪声当成高电平了。

但至于为什么产生这个噪声还是不知道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概知道原因了,MCU子板的电压为3.3V(当作I2C MASTER),FPGA开发板电压只有1.8V(作为SLAVE),我直接 ...

是什么型号的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型号的FPGA?

xcvu440

观察到SCL的下降沿会在SDA线上产生一个噪声,SDA的下降沿会在SCL线产生一个噪声。

网友E:
单片机和FPGA之间需要加电平转换才可以。不加可能会导致FPGA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