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添加手动画的数码管封装库后,在PCB文件中加载出现问题

楼主(2021-03-01):
左边的是原理图,右边的是封装图。
我在没有画这个封装的时候加载网络标号其他的元器件都没有什么问题,在PCB文件中都能加载进来。但是画了这个封装后,所有器件都没有被加栽进来。是不是焊盘号画的不对???

封装图

封装图

网友A:
原理图元件属性里要填写指定的标号和PCB封装名称,加载的PCB封装库里也要有此封装名称的对应元件。从楼主的PCB封装图看不像是单个数码管。原理图元件只要引脚不错可以随便画,PCB封装则必须与实物相符。加载网络后可以在错误指示栏里看到是什么错误。

楼主:
是单个的数码管,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实物的3161BS-1数码管的pcb封装对应的焊盘号

楼主:
我不知道该怎么上传截图截了图不会传,原理图中1脚和6脚接了5V ...

回帖框右侧有个高级模式,点开可上图

网友B:
把原理图和PCB、库文件上传,20年的老司机帮你看看

网友C:
这个你要找供应商给PDF,按实际来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理图和PCB、库文件上传,20年的老司机帮你看看

我改了一下,数码管好了,但是焊盘号不知道对不对,您帮我看一下?  型号  3161BS-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单个的数码管,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实物的3161BS-1数码管的pcb封装对应的焊盘号

楼主:
这是在哪里找的?

网友B:
你的数码管封装有误。我上传一个你看看

网友B:
建议更改一下:
1、1302的8脚加电池2032;
2、CH340T,改为CH340G,S可兼容CH340C(省去12M);
3、USB座改为MICROUSB或TYPEC;线材好找、体积小;
4、步进电机电路改为ULN2003(7路)或2803(8路),甚至所有的9012管都可以用改掉(电流大、器件少板面整洁);
5、键盘矩阵的输入输出均上拉,可尝试更多的键扫代码。
6、加上OLED模块(4线或7线);
其它的你再研究一下。

网友B:
PCB中,你的数码管封装不对了
这个是我在用的,你参考一下。

网友D:
PCB焊盘起的名称跟原理图管脚的名称一一对应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更改一下:
1、1302的8脚加电池2032;
2、CH340T,改为CH340G,S可兼容CH340C(省去12M);

我现在刚开始学,照着画呢。电路一点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中,你的数码管封装不对了
这个是我在用的,你参考一下。

这个我改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