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转换时间越短越好,为什么还要分频呢?

楼主:
ADC转换时间既然是越短越好,那么直接用72M不就更好?为什么还要分频呢?分频不是更慢了吗?

网友A(2021-03-01):
因为单片机ADC的特点决定的,需要时间给内部小电容充电

网友B:
ADC不是越快越好,你可以多看看一些电子设备,恰恰是显示稍微滞后一下,因为取值要电容确认电位,同时要多次求平均值

网友C:
太快了检测不准的

网友D:
ADC采集转换的模拟值数据时,两者同步才能更加准确的进行转换。分频也好,倍频也罢,都是为了更好的同步

网友E:
为了预防转换不准确,分频也是为了同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DC采集转换的模拟值数据时,两者同步才能更加准确的进行转换。分频也好,倍频也罢,都是为了更好的同步

有水平  这个回复  谢谢你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因为单片机ADC的特点决定的,需要时间给内部小电容充电

具体的充电过程  你能讲讲不

网友G:
一般是转换越慢,精度越高,像我参与的项目里都是最慢的速度取最高的精度

网友H:
为了转换的可靠。不是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