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602液晶光标的问题

楼主(2021-03-01):
1602液晶的光标打开之后,本来是在设置好的位置进行闪烁的,但是闪烁一下后就跑到其它地方进行闪烁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如图片所示,我通过按键动作,调用RightShiftSet()函数,而RightShiftSet()里又调用了RefreshCursorShow()函数,在RefreshCursorShow()函数里本来运行的是case1,设置完光标后,并且光标闪烁,结果在这个位置闪烁一下后,就跑到case4所设置的位置进行闪烁了,很奇怪,请教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你的程序字符写到一个位置,光标就在那里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字符写到一个位置,光标就在那里闪烁

是写到一个位置,光标就在那里闪烁,但是它只在写的那个位置闪烁一下,就跑到其它位置了

网友B:
四连击啊,没看出程序问题,倒是像按键程序带连发功能,或是防抖问题?

网友C:
        switch(LCD1602_Write_Cursor_Add)
        {
                case 0:LCD1602_Write_Add(0x0C);break;//不显示也不闪烁光标
                case 1: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Ca);break;
                case 2: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Cd);break;
                case 3: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C7);break;
                case 4: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C4);break;
                case 5: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C1);break;
                case 6: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Cf);break;
                case 7: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89);break;
                case 8: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86);break;
                case 9:LCD1602_Write_Add(0x0F);LCD1602_Write_Add(0x83);break;
        }

像我这样做,使用一个全局变量来控制光标闪烁的位置。变量是0则不显示光标。
不要把设备互相包含,这样你会很乱的。比如执行某个计算过程调用显示,那就打乱了计算过程。
而显示的时候显示10次足够了。你每次计算都显示,那么计算1000次就显示了1000次,白白浪费了9900次的CPU时间。记住“什么是单片机?玩的就是时间!”

网友D:
坛子里有你这种代码,可以去下下来练练,几次就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itch(LCD1602_Write_Cursor_Add)
        {
                case 0:LCD1602_Write_Add(0x0C);break;//不显示也不闪烁光标

您这个没每个选项是连续执行的嘛?比如所我执行完1之后,下一次进入就执行2这样子,还是说是随机的,并不是连续的,还有就是每个选项里都有打开光标,后面的是写入的光标位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连击啊,没看出程序问题,倒是像按键程序带连发功能,或是防抖问题?

使用的是薄膜键盘,触发时间只有10ms左右,没有进行消抖。

网友E:
1602液晶的光标默认显示方式是写一个字节自动移动1格。如果要保持光标闪烁位置不变就要在写数据后立即写前面相同命令,使光标位置不变,例如: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e('2');
write_com(0x80+5);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02液晶的光标默认显示方式是写一个字节自动移动1格。如果要保持光标闪烁位置不变就要在写数据后立即写前 ...

嗯嗯,是的,但是我这个是设置一个光标位置,然后键盘输入数字,光标应该还是跟着这个数字的位置,但是现在它不是,光标跑到另外一个位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但是我这个是设置一个光标位置,然后键盘输入数字,光标应该还是跟着这个数字的位置,但是现 ...

没有一招通吃的方法,要依据功能要求和硬件环境构建程序框架和编写代码。

网友F:
有新的显示字符,光标位置当然就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新的显示字符,光标位置当然就变了

但是改变的位置没有新的显示字符啊,它自己就改变位置了,确实是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02液晶的光标默认显示方式是写一个字节自动移动1格。如果要保持光标闪烁位置不变就要在写数据后立即写前 ...

嗯嗯,我这个实际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把光标设置一个位置,然后打开光标,再然后在这个位置输入数字,这个数字的位数不定。现在的问题是在我打开光标时,还没有输入数字呢,这个光标就跑到位置列表的最后一个位置了。这个设置光标位置和打开光标我是通过一个按键执行的。而输入数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数字键盘输入,一种是实时读取传感器的数据,这两种方式我在数字按键的动作函数里加了判断,来进行选择是用哪种方式进行输入。
程序里涉及到光标位置的有光标右移、光标位置设置、输入数字,删除数字这几个函数。
/*设置光标位置,打开光标*/
void RefreshCursorShow()
{
    switch(setIndex)
    {
        case 1:LcdSetCursor(4,0);LcdWriteCmd(0x0F);break;
        case 2:LcdSetCursor(10,0);break;
        case 3:LcdSetCursor(2,1);break;
        case 4:LcdSetCursor(10,1);break;
        case 5:LcdWriteCmd(0x0C);setIndex = 0;break;
        default:break;
    }
}
/*光标移动操作函数,配合按键0x1B动作*/
void RightShiftSet()
{
    if(setIndex <= 4)
    {
        setIndex++;
        RefreshCursorShow(); //设置光标位置,并打开光标
    }
}

/*按键动作函数,执行相应的动作*/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
   if((keycode >= '0') && (keycode <= '9'))   //输入数字
   {
        NumKeyAction(keycode - '0');
   }
   else if(keycode == 0x26)       //各特征值的切换
   {
        FunKeyAction();
   }
   else if(keycode == 0x1B)      //光标的循环移动
   {
        RightShiftSet();
   }
   else if(keycode == 0x27)      //删除当前数据
   {
        Deldata();
   }
   else if(keycode == 0x23)      //去皮清零
   {
        ClearZeroKeyAction();
   }
   else if(keycode == 0x40)      //将当前A\B\C数据写入
   {
        WriteInDATA();
        LcdAreaClear(10,0,6);
        LcdAreaClear(2,1,6);
        LcdAreaClear(10,1,6);
   }
   else if(keycode == 0x25)      //读出当前特征值的A\B\C数据
   {
        ReadOutDATA();
   }
   else if(keycode == 0x28)      //校正计算
   {
        EA = 0;
        transition();
        EA = 1;
   }
   else if(keycode == 0x0D)      //切换显示(实时和功能的切换)
   {
        SwDisplayKeyAction();
   }
   else if(keycode == 0x2B)      //校准值加
   {
        if(T2 < 50)
        {
            T2++;
        }
   }
   else if(keycode == 0x2C)      //校准值减
   {
        if(T2 > 0)
        {
            T2--;
        }
   }
}

/*数字键动作函数,n-按键输入的数值*/
void NumKeyAction(unsigned int n)
{
    long xdata xe = 50;

    switch(setIndex)
    {
        case 1:
            num0 = num0 * 10 + n;
            GuigeToString(number,num0);
            LcdShowStr(4,0,number);
            num1 = 0;
            break;
        case 2:
            if(Getval < xe)
            {
                num1 = num1 * 10 + n;
            }
            else
            {
                num1 = Getval;
            }
            ValueToString(str,num1);
            LcdShowStr(10,0,str);
            num2 = 0;
            break;
        case 3:
            if(Getval < xe)
            {
                num2 = num2 * 10 + n;
            }
            else
            {
                num2 = Getval;
                num2 += num1;
            }
            ValueToString(str,num2);
            LcdShowStr(2,1,str);
            num3 = 0;
            break;
        case 4:
            if(Getval < xe)
            {
                num3 = num3 * 10 + n;
            }
             else
            {
                num3 = Getval;
                num3 += num2;
            }
            ValueToString(str,num3);
            LcdShowStr(10,1,str);
            num0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删除当前数据*/
void Deldata()
{
    switch(setIndex)
    {
        case 1:
            LcdAreaClear(4,0,4);
            num0 = 0;
            RefreshCursorShow();
            break;
        case 2:
            LcdAreaClear(10,0,6);
            num1 = 0;
            RefreshCursorShow();
            break;
        case 3:
            LcdAreaClear(2,1,6);
            num2 = 0;
            RefreshCursorShow();
            break;
        case 4:
            LcdAreaClear(10,1,6);
            num3 = 0;
            RefreshCursorShow();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这个实际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把光标设置一个位置,然后打开光标,再然后在这个位置输入数字,这个 ...

单从代码片段不易判断问题所在,要看全码,从程序框架结构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从代码片段不易判断问题所在,要看全码,从程序框架结构查找。

全码在此,可能有点大,另外源文件较多,请查看!

119.12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6

网友G:
看程序
指令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从代码片段不易判断问题所在,要看全码,从程序框架结构查找。

您看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看下问题出在哪里?

代码太长,看得实在头疼。给你写了一个示例程序,非常简单明了,可以清楚的表达在什么时候开光标,什么时候关光标,光标位置控制方式。 LCD1602时钟光标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太长,看得实在头疼。给你写了一个示例程序,非常简单明了,可以清楚的表达在什么时候开光标,什么时 ...

,让您受累了,谢谢您,我先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代码太长,看得实在头疼。给你写了一个示例程序,非常简单明了,可以清楚的表达在什么时候开光标,什么时 ...

您好,您发的代码我看了,光标的控制确实很清晰,我采纳了您的方法,发现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感觉这个问题不是光标位置控制的问题,您看会不会是因为按键抖动引起的呢?因为打开光标,并设定第一个位置后,它在这个位置闪烁一下后就跑到位置列表中的最后一个位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您发的代码我看了,光标的控制确实很清晰,我采纳了您的方法,发现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感觉这个问题 ...

由于LcdShowStr函数写的是指针字符串,字符量1~n个,光标位置当然随着字符量移动。要把光标控制在初始位置必须在写完字符串后再次给光标指定坐标。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为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str为字符串指针*/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LcdSetCursor(x,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str != '\0')                 //连续写入字符串数据,直到检测到结束符
    {
        LcdWriteDat(*str++);
    }
        LcdSetCursor(x,y);//回到起始地址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LcdShowStr函数写的是指针字符串,字符量1~n个,光标位置当然随着字符量移动。要把光标控制在初始位 ...

嗯嗯,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说的是光标跑到其它位置指的是,比如我现在在1602上定义的有4个位置,分别是(0,0,(5,0),(1,1)(5,1),这4个位置都需要输入数字,那么我现在在设置位置1(0,0)的时候,打开光标,光标在这个位置上闪烁一下,然后就跑到位置4(5,1)上了,并在这个位置上闪烁,然后我移动光标到位置2(5,0)上,光标也是在这个位置上闪烁一下,然后还是跑到位置4(5,1)上了,接着我移动光标到位置3(1,1)上,同样的,也是在这个位置上闪烁一下,还跑到位置4(5,1)上了,在把光标移动到位置4(5,1)时,就不知道到底光标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前三个位置时,它就在这个位置4(5,1)上了,就是说,我移动位置都没问题,并且在相应的位置上都能够正常输入数字,也能正常显示数字,这都没问题,就是这个光标它不持续在给它设置的位置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说的是光标跑到其它位置指的是,比如我现在在1602上定义的有4个位置,分 ...

只要是光标跑到其它位置就说明有其它程序运行了LcdSetCursor(x,y); 你再在恰当地方运行LcdSetCursor(x,y); 把光标拉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光标跑到其它位置就说明有其它程序运行了LcdSetCursor(x,y); 你再在恰当地方运行LcdSetCursor(x,y) ...

确实是在有其它程序运行了LcdSetCursor(x,y),不过这个程序主函数的while(1)里,是需要一直运行的,我再看看能不能改改,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光标跑到其它位置就说明有其它程序运行了LcdSetCursor(x,y); 你再在恰当地方运行LcdSetCursor(x,y) ...

我这个问题的原因找到了,就拿您发的那个程序来说,是显示时间的,但是不显示"时分秒"这三个字符,如果要显示这三个字符,就需要设置显示位置,而且还需要在主函数的while(1)里一直显示,那么就会一直运行LcdSetCursor(x,y)了,现在就是想办法让这个LcdSetCursor(x,y)只运行一次,并且要擦除这一次的设置,还不能影响字符的正常显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问题的原因找到了,就拿您发的那个程序来说,是显示时间的,但是不显示"时分秒"这三个字符,如果要 ...

对于固定字符是不需要刷新的,还以上面那个示例来说,时分秒之间的:号初始化时只写一次,以后不再刷新。除非需要交替显示其它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固定字符是不需要刷新的,还以上面那个示例来说,时分秒之间的:号初始化时只写一次,以后不再刷新。 ...

嗯嗯,如果是需要切换界面,并且另外一个界面显示的数字是实时读取的,这个实时读取的就需要不断的刷新了吧,怎样解决这个需要不断刷新和不需要刷新的切换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如果是需要切换界面,并且另外一个界面显示的数字是实时读取的,这个实时读取的就需要不断的刷新了 ...

这个切换就涉及到不需要刷新的部分,它有光标定位,就是运行了LcdSetCursor(x,y),就是光标不在设定的位置上的问题,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切换就涉及到不需要刷新的部分,它有光标定位,就是运行了LcdSetCursor(x,y),就是光标不在设定的位置 ...

前面好多说法主要是针对查找问题所在何处。如果是需要切换界面,并且另外一个界面显示的数字是要实时更新的,不可能到处去跟踪恢复闪烁地址。这样做程序会很凌乱,不易读且效率低下。解决问题的根本做法是重新搭建程序构架,避免发生此类冲突。在19楼发给你的示例虽然简单,但程序构架明晰,功能模块相对独立,不论是添加功能或修改参数就可避免了互相牵扯。本来模块化编程就是为了避免互相牵扯,易于移植。结果却弄成乱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好多说法主要是针对查找问题所在何处。如果是需要切换界面,并且另外一个界面显示的数字是要实时更新 ...

嗯嗯,是不是说像1602这种液晶的话不适合做界面切换的项目呢,听您这么说感觉也挺复杂的,我这个项目的代码也比较多,如果重新构建架构的话,应该是只构建显示部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