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空压机

楼主(2021-03-01):
偶然的机会得到一个空压机头,有点小毛病,维修完成感觉不做空压机真是浪费

首先找个干粉灭火器,放气,倒出干粉,瓶口焊接个螺纹口(灭火器的耐压是2.1MPa=20.1公斤)

再焊接个支架

再安装各种接头、阀、图片后面还有压力表

空压机安装完成

楼主:
忘记写了,没有空压机头,可以用冰箱的压缩机,注意连接时要有油水分离器,不然出来的气味难闻,压力以不可以调得太高,打满一次,第二得等些时间,估计是压缩机热保护了

网友A:
气罐底下开孔搞个排水口

网友B:
压力容器不是规格器件,玩玩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记写了,没有空压机头,可以用冰箱的压缩机,注意连接时要有油水分离器,不然出来的气味难闻,压力以不可 ...

冰箱压缩机有个PTC  确实不能频繁启动

网友C:
漂亮  赞一下!问下  用冰箱压缩机需要单向阀,能到多少压力?

网友D:
你这个油水分离在什么地方啊。缸体上也没有废水排放口。

网友E(2021-05-06):
引用 网友C:
漂亮  赞一下!问下  用冰箱压缩机需要单向阀,能到多少压力?

1.2MPa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漂亮  赞一下!问下  用冰箱压缩机需要单向阀,能到多少压力?

冰箱高压管最大压力不大,也差不多就是这个灭火器罐的最大压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油水分离在什么地方啊。缸体上也没有废水排放口。

这个是个问题,不处理好,时间久了,压缩机会漏电,

网友G:
真棒。楼主聪明,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个问题,不处理好,时间久了,压缩机会漏电,

这个问题解决也简单,只要在安装时瓶口的弯头改为三通,朝下的口用个堵头堵住,排水时打开

网友H(2021-12-02):
冰箱压缩机隔段时间要往里注润滑油,否则会抱死。玩具而已,不必劳神

网友I:
不错的方法,我就没想到,我是在某一个宝上买了个钢瓶。。。。

网友J(2022-05-05):
这动手能力强。

网友K:
思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