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数值储存问题

楼主(2021-03-01):
             8位数码管左边2位显示倒计时次数,右边四位显示分钟和秒钟            第一次按k1启动的时候,左边显示  1  ,右边开始倒计时,  倒计时结束声光警报,
          再次按k1能够再次启动 ,此时左边显示  2  ,右边开始倒计时
         按k2能够调节次数   分钟   秒钟的数值            现在就是要将次数   分钟   秒钟   存储到AT24C02里面        ,
       存储我会但是如何将
       次数   1  的时候 设置的  分钟  秒钟    ,次数   2的 时候设置的  分钟  秒钟
     。。。。。。。。。。。。。。。。
       次数   8的时候设置的分钟  秒钟
       这些分别存储   等到对应次数的时候调出相应设置的分钟   秒钟
       应该怎么判断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2c.h"

#define key_S 15
#define key_L key_S*33
#define key_I key_S*25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4=P3^3;
sbit k8=P3^7;
bit flag=0;
bit flash=0;
char sec=0,min=0;
unsigned char sec_s=0,min_s=0;
unsigned int Cnt10ms=0;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char shu=0;
unsigned char KeyValue=0;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unsigned char code dongtai[]={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
{
        TMOD |= 0x01;
        TH0 = 0xD8;
        TL0 = 0xF0;
        TF0 = 0;
        TR0 = 1;
        ET0=1;
        EA=1;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
        if(!k1||!k2||!k4||!k8)
        {
                time++;
                if(time>key_L)
                        time=key_I;

                if(time==key_S)
                {
                        if(!k1 && KeyValue==0)
                        {
                                if(shu>0)
                                {
                                        flag=1;

                                         if(shu==1)
                                        {

                                                                        shu=At24c02Read(1);
                                                                                sec_s=At24c02Read(2);
                                                                                        min_s=At24c02Read(3);
                                        }
                                        if(shu==2)
                                        {

                                                                shu=At24c02Read(4);
                                                                                sec_s=At24c02Read(5);
                                                                                        min_s=At24c02Read(6);
                                        }
                                        if(shu==3)
                                        {

                                                                shu=At24c02Read(7);
                                                                                sec_s=At24c02Read(8);
                                                                                        min_s=At24c02Read(9);
                                        }
                                        if(shu==4)
                                        {

                                                                shu=At24c02Read(10);
                                                                                sec_s=At24c02Read(11);
                                                                                        min_s=At24c02Read(12);
                                        }
                                        if(shu==5)
                                        {

                                                                shu=At24c02Read(13);
                                                                                sec_s=At24c02Read(14);
                                                                                        min_s=At24c02Read(15);
                                        }
                                        if(shu==6)
                                          {

                                                                shu=At24c02Read(16);
                                                                                sec_s=At24c02Read(17);
                                                                                        min_s=At24c02Read(18);
                                                }
                                        if(shu==7)
                                        {

                                                                shu=At24c02Read(19);
                                                                                sec_s=At24c02Read(20);
                                                                                        min_s=At24c02Read(21);
                                        }
                                                if(shu==8)
                                        {

                                                                shu=At24c02Read(22);
                                                                                sec_s=At24c02Read(23);
                                                                                        min_s=At24c02Read(24);
                                        }
                                        shu=shu;
                                        sec=sec_s;
                                        min=min_s;
                                }
                        }
                        if(k2!=0xFF)
                           delay(30000);
                           if(k2!=0xFF)
                                KeyValue=++KeyValue%4;
                }
                if(time==key_S||time==key_L)
                {
                        if(!k4 && KeyValue>0)
                        {
                                switch(KeyValue)
                                {
                                        case 3: if(shu<99)shu++; break;
                                        case 1: if(min_s<99)min_s++; break;
                                        case 2: if(sec_s<59)sec_s++; break;
                                }

                        }
                        if(!k8 && KeyValue>0)
                        {
                                switch(KeyValue)
                                {
                                        case 3: if(shu>0)shu--; break;
                                        case 1: if(min_s>0)min_s--; break;
                                        case 2: if(sec_s>0)sec_s--; break;
                                }
                        }
                }
        }
        else time=0;
}

void BufferMemory()
{
        if(KeyValue==0)
        {
                  if(shu==1)
                                        {
                                                  At24c02Write(1,shu);
                                                        At24c02Write(2,sec_s);
                                                                At24c02Write(3,min_s);

                                        }
                                        if(shu==2)
                                        {
                                          At24c02Write(4,shu);
                                                        At24c02Write(5,sec_s);
                                                                At24c02Write(6,min_s);

                                        }
                                        if(shu==3)
                                        {
                                          At24c02Write(7,shu);
                                                        At24c02Write(8,sec_s);
                                                                At24c02Write(9,min_s);

                                        }
                                        if(shu==4)
                                        {
                                          At24c02Write(10,shu);
                                                        At24c02Write(11,sec_s);
                                                                At24c02Write(12,min_s);

                                        }
                                        if(shu==5)
                                        {
                                          At24c02Write(13,shu);
                                                        At24c02Write(14,sec_s);
                                                                At24c02Write(15,min_s);

                                        }
                                        if(shu==6)
                                          {
                                                At24c02Write(16,shu);
                                                        At24c02Write(17,sec_s);
                                                                At24c02Write(18,min_s);

                                                }
                                        if(shu==7)
                                        {
                                          At24c02Write(19,shu);
                                                        At24c02Write(20,sec_s);
                                                                At24c02Write(21,min_s);

                                        }
                                                if(shu==8)
                                        {
                                          At24c02Write(22,shu);
                                                        At24c02Write(23,sec_s);
                                                                At24c02Write(24,min_s);

                                        }

                DisplayData[0]=dongtai[shu/10];
                DisplayData[1]=dongtai[shu%10];
                DisplayData[4]=dongtai[min/10];
                DisplayData[5]=dongtai[min%10]+0x80;
                DisplayData[6]=dongtai[sec/10];
                DisplayData[7]=dongtai[sec%10];
        }
        else
        {
                if(KeyValue==3&&flash==1)
                {
                        DisplayData[0]=0;
                        DisplayData[1]=0;
                }
                else
                {
                        DisplayData[0]=dongtai[shu/10];
                        DisplayData[1]=dongtai[shu%10];
                }
                if(KeyValue==1&&flash==1)
                {
                        DisplayData[4]=0;
                        DisplayData[5]=0x80;
                }
                else
                {
                        DisplayData[4]=dongtai[min_s/10];
                        DisplayData[5]=dongtai[min_s%10]+0x80;
                }
                if(KeyValue==2&&flash==1)
                {
                        DisplayData[6]=0;
                        DisplayData[7]=0;
                }
                else
                {
                        DisplayData[6]=dongtai[sec_s/10];
                        DisplayData[7]=dongtai[sec_s%10];
                }
        }
}

void 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t=0;
        P0=0x00;
        P2&=0xe3;
        P2|=(t<<2);
        P0=DisplayData[t];
        t=++t%8;
}

void  main()
{
        Timer0Init();
        DisplayData[2]=0x80;
        DisplayData[3]=0x80;

        while(1)
        {

                keyscan();

                BufferMemory();
                display();
                delay(125);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D8;
        TL0 = 0xF0;
        if(flag)
        {
                if(min|sec!=0)
                {
                        Cnt10ms++;
                        if(Cnt10ms>=100)
                        {
                                Cnt10ms=0;
                                sec--;
                                if(min==0&&sec==0)
                                {
                                        flag=0;
                                        shu++;
                                        if(shu>=9)
                                        shu=1;
                                }
                                else if(sec<0)
                                {
                                        min--;
                                        sec=59;
                                }
                        }
                }
                else flag=0;
        }
        if(++num==20)
        {
                num=0;
                flash=~flash;
        }

}

网友A:
数组和结构体都可以存储

网友B:
设一个8X3的二维数组就可以了。unsigned char num{time1,min1,sec1};{time2,min2,sec2};.......;{time8,min8,sec8}.time代表次数,min代表分,sec代表秒。对应的次数,对对应的时间。注意这个数组不要定义到code里。因为你这个数组要存 要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组和结构体都可以存储

emm....
我是要将值存在AT24C02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一个8X3的二维数组就可以了。unsigned char num{time1,min1,sec1};{time2,min2,sec2};.......;{time8,min ...

我是要将数据存进AT24C02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