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vr 编程 通过 仿真数码管显示不全 请求指导

楼主:
   学习《AVR单片机与传感器模块设计》(IAR) 教材,ATMega16 的A/D转换编程实践
                       编程通过   但是仿真 显示不全

#include <iom16.h>
unsigned char const SEG7[10]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用数组来预存数码管显示字符0~9的花样数据
unsigned char const ACT[4] = {0x01,0x02,0x04,0x08}; //定义动态扫描位的变量以及接收到数据标志 0xfe,0xfd,0xfb,0xf7
unsigned int dis_val;    //定义显示变量
unsigned char i;        //定义动态扫描位的变量
//===========================端口初始化=======================================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A初始化为悬浮输入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ff;
DDRC = 0xff;
}
//===========================ADC初始化========================================
void adc_init(void)
{
ADCSRA = 0xEE;   //使能ADC、开始转换、自动触发、使能中断、8预分频
ADMUX = 0x40;      //使用AVCC做基准电压源、数据格式为右对齐、选择通道0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NT0 = 0x83;      //定时1ms的初始值
TCCR0 = 0x03;      //64预分频
TIMSK = 0x01;       //使能定时器0溢出中断
}
//=============================设备初始化=====================================
void init_devices(void)
{
port_init();       //调用端口初始化
timer0_init();     //调用定时器0初始化
adc_init();        //调用ADC初始化
SREG = 0x80;       //打开全局中断
}
//===============================A/D转换======================================
unsigned int ADC_Convert(void)
{
unsigned int temp1,temp2;
temp1 = (unsigned int)ADCL;         //先读取低8位数据
temp2 = (unsigned int)ADCH;         //再读取高8位数据
temp2 = (temp2<<8)+temp1;          //高8位左移两位与低8位合并成10位数据
return(temp2);                                //返回合并后的值
}
//==============================数据转换======================================
unsigned int conv(unsigned int i)
{
long x;
unsigned int y;
x = (4840*(long)i)/1023;      //把变量转化成需要显示的形式
y = (unsigned int)x;             //把无符号长整型变量强制转换成无符号整型变量
return y;                              //返回转换后的值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调用设备初始化
while(1)
{
    ;             //空循环
}
}
//=======================中断函数(定时器0溢出中断)============================
#pragma vector = TIMER0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OVF_Server(void)
{
TCNT0 = 0x83;    //重载初值
if(++i>3)        //扫描位数为4位
  i = 0;
switch(i)
{
  case 0:PORTB = SEG7[dis_val%10];          //送个位待显示的数据
        PORTC = ACT[0];                //打开个位显示(点亮)
   break;
  case 1:PORTB = SEG7[(dis_val/10)%10];     //送十位待显示的数据
        PORTC = ACT[1];                //打开十位显示(点亮)
   break;
  case 2:PORTB = SEG7[(dis_val/100)%10];    //送百位待显示的数据
        PORTC = ACT[2];                //打开百位显示(点亮)
   break;
  case 3:PORTB = SEG7[dis_val/1000]&0x7F;   //送千位待显示的数据并点亮小数点
        PORTC = ACT[3];                //打开千位显示(点亮)
   break;
}
}
//=======================中断函数(A/D转换结束中断)============================
#pragma vector = ADC_vect
__interrupt void ADC_Server(void)
{
  dis_val = conv(ADC_Convert());        //获取A/D转换数据并送显
}

网友A(2021-03-01):
从图片现象看是显示函数没有消隐导致乱码,实际电路不会出现乱码但会有鬼影。添加消隐代码。
//=======================中断函数(定时器0溢出中断)============================
#pragma vector = TIMER0_OVF_vect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OVF_Server(void)
{
        TCNT0 = 0x83;    //重载初值
        if(++i>3)        //扫描位数为4位
        i = 0;
        PORTC = 0x00;//消隐
        switch(i)
        {
                case 0:PORTB = SEG7[dis_val%10];          //送个位待显示的数据
                PORTC = ACT[0];                //打开个位显示(点亮)
                break;
                case 1:PORTB = SEG7[(dis_val/10)%10];     //送十位待显示的数据
                PORTC = ACT[1];                //打开十位显示(点亮)
                break;
                case 2:PORTB = SEG7[(dis_val/100)%10];    //送百位待显示的数据
                PORTC = ACT[2];                //打开百位显示(点亮)
                break;
                case 3:PORTB = SEG7[dis_val/1000]&0x7F;   //送千位待显示的数据并点亮小数点
                PORTC = ACT[3];                //打开千位显示(点亮)
                break;
        }
}

网友B:
谢谢指导!  正常显示了
      请问 显示有误差,怎样提高精度   x = (4840*(long)i)/1023;   4840 有的程序不是这个值!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