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独立按键控制led,keil5编译能过,但是按键却没有反应,求大神指点

楼主:
#include <REGX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unsigned char Key()
{
        unsigned char Keynum = 0;
        if(P3_1 == 0)
        {Delay(20);while(P3_1 == 0);Delay(20);Keynum = 1;}
                return Keynum;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eyNumber = 0;
        while(1)
        {

                KeyNumber = Key();
                if(KeyNumber)
                {
                        if(KeyNumber ==1)
                        P2_0=~P2_0;
                }
        }
}

屏幕截图 2021-03-01

网友A(2021-03-02):
死在这里了while(xms)

网友B:
建议楼主改成这样 while(--xms)

网友C:
建议好好的学学延时,这还是最基础的

网友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ms)
        {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xms--;         }

}

网友E:
延时循环中while(xms)跳不出来了

网友F:
一直在上面那个while(xms)循环里面出不来,所以导致你按键没有效果

网友G:
你那个延时出不来,而且在按键那个函数里面你还可以加一个按键起来检测,判断按键是否已经起来了,这样效果会稳定一点

网友H:
延时循环出了问题,在那个循环出不来了

网友I:
xms这个值要能变化,才能用while,否则,跳不出来

网友J:
请问一下REGX52.H是什么单片机的头文件,跟REG52.H有什么区别。P3_1是REGX52.H里定义的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死在这里了while(xms)

我之前也是卡在这里受您点拨解开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