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LM2596S-ADJ电路转换模块原理图PCB工程

楼主(2021-03-02):
应该是网上大多数人卖的,自己根据网上大佬们的分享,自己设计了一个,打板回来是能正常使用的。就是不怎么精确。不能到0.01V

本人初学,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正,一起学习:

网友A(2021-07-04):
输出的电流大小 怎么计算呢

网友B:
你这个原理图画的都有问题,怎么可呢稳压呢?

网友C(2021-08-06):
请问一下哪里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哪里错了?

VR1和R2调节电压如何实现?按原理图是无法调压的。不明白看规格书 。要接芯片FB,明显是不懂电路原理,可能刚毕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哪里错了?

你是高级工程师,这个你还问哪里错了,给你点赞

网友E:
确实原理图画错了 这个不是这么用的

楼主(2021-09-10):
感谢各位指导,我今年刚刚毕业,之前也是为了51积分直接发了一个自己画的,当时调试是调试成功了,至于我所说的调节,那是根本不可能调节的,因为我没有看数据手册,现给大家一个官方的图,更改R1,R2当中的一个为可调电阻,根据计算,1.23V/R1=Vo/R1+R2。可以得出自己想要的电压值。

楼主:
感谢大家指正,确实如大家所说的,我之前是在校,根本不管什么验证,小白一个。是要靠FB脚输出的,需要公式算一下的 1.23除以R1=V0除以R1+R2。V0就是输出的,改变R1或R2,改变电压。

网友F(2022-03-30):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电流大小 怎么计算呢

电流看规格书上面的,有计算公式,需要选择合适的电感。

网友G(2022-06-30):
原理图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