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传感器的ADC采样问题

楼主(2021-03-02):
我现在有三个传感器要采集数据,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请问硬件设计是要同时启用三个ADC,还是只选择一个ADC但用其三个通道。目前用的片内ADC,共有三个。谢谢朋友们~~~还有就是区别大不大

网友A:
三个数据肯定要用三个通道呀,一个引脚对应一个通道

网友B:
使用片内ADC实现三个传感器采集数据只能选择三个通道,一般片内ADC模块只有1个,用分时方式实现多通道采样。不过MCU速度很快,十几微妙就能完成一次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数据肯定要用三个通道呀,一个引脚对应一个通道

请问这样比启用三个ADC好吗

网友C:
硬件可以采用多通道同步采样ADC芯片,可以同时采集3个通道,采样速率能够达到200K,可以看看这个芯片AD7606。

网友D:
三个采样是不是三个不同位置,如果是三个不同位置肯定需要三个ADC。

网友E:
ADC模块只有一个,但可以用不同通道在不同时间选用。就如同你家有一头牛,你家不用时别人可以借用,牛是AD模块,不同用的人就是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C模块只有一个,但可以用不同通道在不同时间选用。就如同你家有一头牛,你家不用时别人可以借用,牛是AD ...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