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步进电机程序问题

楼主(2021-03-02):
请问这里unsigned int MotorDelay,Speed=1,TIM,CT;中的TIM和CT分别代表什么意思?还有A = 0;        //0xf1
b = 1;
C = 1;
D = 1;
A=0,B=1表示什么意思?0XF1是怎么来的求求大神

/*************************************************************************************
*  标题:  步进电机试验一                                                                                                    *
*                                                                                                    *
*    通过本例程了解步进马达使用及驱动程序编写                                                                                 *
*;   单双八拍工作方式:                                                                    *
*;   A-AB-B-BC-C-CD-D-DA (即一个脉冲,转 3.75 度)                                                                       *
*    J14短路冒需断开                                                                       *
*  请学员一定要消化掉本例程                                                                    *
                                                                                                   *
**************************************************************************************/
#include "reg52.h"
//Motor
sbit A = P1^0;          //定义管脚
sbit b = P1^1;
sbit C = P1^2;
sbit D = P1^3;

///////////////////////////////////////
//步进电机驱动
unsigned char MotorStep=0;
unsigned int  MotorTimer = 0;
unsigned int  MotorDelay,Speed=1,TIM,CT;

#define speed 8   // 调整速度 数值不要设的太低 低了会引起震动。

/*****************************************************
*            初始化马达                                                                 *
******************************************************/
void InitMotor()
{
  A = 1;
  b = 1;
  C = 1;
  D = 1;
}

void SetMotor()
{
  //  if(Speed == 0) return;

    MotorDelay=Speed;        //调整速度
    switch(MotorStep)
    {
       case 0:
          if(TIM)   // A
          {
            A = 0;                    //0xf1
            b = 1;
                        C = 1;
            D = 1;
            MotorStep = 1;
                        TIM=0;
          }
       break;

       case 1:                 // AB
         if(TIM)
          {
            A = 0;                   //0xf3
            b = 0;
                   C = 1;
            D = 1;
            MotorStep = 2;
                        TIM=0;
          }
       break;

       case 2:           //B
         if(TIM)
          {

                  A = 1;
            b = 0;                  //0xf2
            C = 1;
            D = 1;

            MotorStep = 3;
                        TIM=0;
          }
       break;

       case 3:                //BC
         if(TIM)
          {
            A = 1;
            b = 0;                    //0xf6
            C = 0;
            D = 1;
            MotorStep = 4;
                        TIM=0;
          }
       break;
     case 4:                 //C
         if(TIM)
          {
            A = 1;
            b = 1;                    //0xf4
            C = 0;
            D = 1;
            MotorStep = 5;
                        TIM=0;
           }
       break;
        case 5:                          //CD
         if(TIM)
          {
            A = 1;
            b = 1;                    //0xfc
            C = 0;
            D = 0;
            MotorStep = 6;
                        TIM=0;
          }
       break;
        case 6:                          //D
         if(TIM)
          {
            A = 1;
            b = 1;                    //0xf8
            C = 1;
            D = 0;
            MotorStep = 7;
                        TIM=0;
          }
       break;
        case 7:                        //DA
         if(TIM)
          {
            A = 0;
            b = 1;                    //0xf9
            C = 1;
            D = 0;
            MotorStep = 0;
                        TIM=0;
          }
       break;

        }

}

void system_Ini()
{
    TMOD|= 0x11;
    TH0=0xDC; //11.0592M
    TL0=0x00;
        IE = 0x8A;
    TR0  = 1;

}

main()
{ system_Ini();
   InitMotor();
    while(1)
        {
         SetMotor();

         }

  }

/************************************************
*                                                                                                *
*              定时中断延时                                                    *
************************************************/
  void Tzd(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e;    //11.0592
         TL0 = 0x33;

        if( CT++==speed)
          {TIM=1;
           CT=0;
          }
}

网友A:
首先你要理解四线两相步进电机控制原理哈。ABCD代表四线,一般AB为1相,CD为2相。分别按顺序置位A-AB-B-BC-C-CD-D-DA,一共八步骤位。这是背景。
然后看回代码第13行,ABCD分别对应P1端口的0~3bit,而4~7bit并没用。
再看代码39行整个SetMotor函数
步骤1置位A:  则是P1口:11110001,转为16进制就是0xF1
步骤2置位AB:则是P1口:11110011,转为16进制就是0xF3
步骤3置位B:  则是P1口:11110010,转为16进制就是0xF2
后面如此类推。

而TIM只是一个标志位,=1:可以控制电机执行下一个步骤位  =0:不允许执行
CT则是记录时间用的,>speed:可以置位TIM1,<speed:未可以置位TIM
也就是说,CT和speed控制了电机步骤位转移的频率,TIM决定电机在while循环里是否可以转到下一步骤位。

网友B:
TIM是你自己定义的变量,就是用来计时的,每speed个中断TIM=1;电机就走一步 MotorStep步数+1,8步走完。 A-AB-B-BC-C-CD-D-DA 。一共ABCD,4根线,按照这个顺序,你程序写的第一步A就是只有A=0(低电平),BCD没写出来的就是1(高电平),此时P1=11111110=0xfe才对。 至于后面备注了0xf1则是因为,步进电机初始化为P1=0xF0,这个时候第一步就是A写1,即P1=11110001=0xf1。实际上后面的备注与你的程序并不符合

网友C:
楼上解答的非常好,做单片机系统需要对被控对象很熟悉的,我一直认为单片机系统开发的重点在硬件  程序是处理事情的C语言具现     所以 还是  回过头来再补学 一些基础的好,重来一次手边有实物容易太多了

网友D:
A、B、C、D已被定义为P1口的低4位,只要按A-AB-B-BC-C-CD-D-DA顺序输出驱动信号即可。由于IO口与电机之间有驱动管反相放大,当P1口的低4位输出1110,经反相就成0001,原作者只是用16进制的方式注释表示电机端的电平状态。其高4位的实际状态是0或f不必过于纠结。其余7个注释同理不赘述。

网友E:
步进电机驱动的问题。关于步进电机的驱动可以简单分为两类。
1,通过控制芯片驱动,这时,只用对驱动芯片发送脉冲信号(脉冲的快慢决定电机的运行速度,当然还要看你的细分),发送方向信号dir,发送使能信号en,控制芯片就会给步进电机功率驱动信号。 这个功率驱动信号的原型,就是你程序中的a,b,c,d对应的电平逻辑值。
2,通过单片机io口和放大电路驱动。 步进电机的驱动是需要节拍的, 你程序中switch(MotoStep)语句,就是在产生节拍, 然后通过定时器控制CT自加来控制产生节拍的速度。这种驱动方式是很早期的,现在基本上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