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播放《可可托海牧羊人》问题

楼主(2021-03-02):
最近有一首歌挺火,又登上春晚。过年时没事我按《51单片机例程100》把它改成音乐编码用单片机播放。原例程的谱子中没有休止符,可这首歌多次出现不同拍节的休止符。我按音符宏定义的方法定义了休止符,频率为0,可播放休止符时声音变味,后来又用了关蜂鸣器等方法均不理想。在这里请教大侠,应怎么处理。原倒程和我编的歌曲码附后:
//实例49用定时器T0的中断实现"渴望"主题曲的播放 #include<reg51.h>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
sbit sound=P3^7;    //将sound位定义为P3.7
unsigned int C;     //储存定时器的定时常数
//以下是C调低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l_dao 262   //将“l_dao”宏定义为低音“1”的频率262Hz
#define l_re 286    //将“l_re”宏定义为低音“2”的频率286Hz
#define l_mi 311    //将“l_mi”宏定义为低音“3”的频率311Hz
#define l_fa 349    //将“l_fa”宏定义为低音“4”的频率349Hz
#define l_sao 392   //将“l_sao”宏定义为低音“5”的频率392Hz
#define l_la 440    //将“l_a”宏定义为低音“6”的频率440Hz
#define l_xi 494    //将“l_xi”宏定义为低音“7”的频率494Hz
//以下是C调中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dao 523     //将“dao”宏定义为中音“1”的频率523Hz
#define re 587      //将“re”宏定义为中音“2”的频率587Hz
#define mi 659      //将“mi”宏定义为中音“3”的频率659Hz
#define fa 698      //将“fa”宏定义为中音“4”的频率698Hz
#define sao 784     //将“sao”宏定义为中音“5”的频率784Hz
#define la 880      //将“la”宏定义为中音“6”的频率880Hz
#define xi 987      //将“xi”宏定义为中音“7”的频率523H
//以下是C调高音的音频宏定义
#define h_dao 1046     //将“h_dao”宏定义为高音“1”的频率1046Hz
#define h_re 1174      //将“h_re”宏定义为高音“2”的频率1174Hz
#define h_mi 1318      //将“h_mi”宏定义为高音“3”的频率1318Hz
#define h_fa 1396     //将“h_fa”宏定义为高音“4”的频率1396Hz
#define h_sao 1567    //将“h_sao”宏定义为高音“5”的频率1567Hz
#define h_la 1760     //将“h_la”宏定义为高音“6”的频率1760Hz  #define h_xi 1975     //将“h_xi”宏定义为高音“7”的频率1
//函数功能1个延时单位延时200ms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0;i++)
     for(j=0;j<250;j++)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
//以下是《渴望》片头曲的一段简谱
   unsigned  int code f[]={re,mi,re,dao,l_la,dao,l_la,   //每行对应一小节音符                          l_sao,l_mi,l_sao,l_la,dao,
             l_la,dao,sao,la,mi,sao,
             re,
             mi,re,mi,sao,mi,
             l_sao,l_mi,l_sao,l_la,dao,                           l_la,l_la,dao,l_la,l_sao,l_re,l_mi,
         l_sao,
         re,re,sao,la,sao,
         fa,mi,sao,mi,
         la,sao,mi,re,mi,l_la,dao,
         re,
         mi,re,mi,sao,mi,
         l_sao,l_mi,l_sao,l_la,dao,
         l_la,dao,re,l_la,dao,re,mi,
         re,
         l_la,dao,re,l_la,dao,re,mi,
         re,
//以下为我编的可可托海牧羊人
前奏
mi,mi,re,mi,fa,fa,mi,fa,fa,sao,la, xi,sao,fa,mi,
//1.
mi,re,mi,l_la,
l_la,l_la,l_xi,l_la,l_la,l_xi,
l_sao,l_mi,
dao,dao,l_la,dao,
l_la,re,mi,sao,la,mi,
mi,mi,sao,sao,sao,mi,la,la,h_dao,la,sao,re,l_la,dao,re,mi,re,re,
re,mi,l_sao,l_sao,l_mi,l_sao,l_la,re,mi,l_xi,l_la,

mi,re,mi,l_la,
l_la,l_la,l_xi,l_la,l_la,l_xi,
l_sao,l_mi,
dao,dao,l_la,dao,
l_la,dao,re,mi,sao,la,mi,
mi,sao,sao,sao,mi,mi,la,xi,la,sao,mi,re,l_la,l_la,dao,re,mi,re,re,
re,mi,l_sao,l_sao,l_sao,l_mi,l_mi,
re,re,mi,dao,
l_sao,l_sao,l_mi,l_sao,l_la,l_la,
mi,sao,la,
//以下反复开始
la,la,sao,la,sao,la,xi,la,sao,sao,
sao,la,re,
re,re,mi,mi,sao,la,mi,mi,mi,
mi,sao,sao,sao,sao,mi,mi,la,xi,la,sao,mi,
re,l_la,l_la,dao,re,mi,re,re,
re,mi,l_sao,l_sao,l_mi,l_sao,l_la,re,re,mi,dao,dao,
l_sao,l_sao,l_mi,l_sao,l_la,
sao,la,re,re,re,mi,mi,sao,la,mi,mi,mi,
mi,sao,sao,sao,mi,mi,la,xi,la,sao,mi,re,l_la,l_la,dao,re,mi,re,re,
//mi,re,l_la,l_la,dao,re,mi,re,re,mi,la,
re,mi,l_sao,l_sao,l_mi,l_sao,l_la,re,re,mi,dao,dao,
l_sao,l_sao,l_mi,l_sao,l_la,l_la,mi,sao,la,
//反复结束
la,la,sao,la,sao,la,xi,la,sao,sao,

sao,la,re,
re,re,mi,mi,sao,la,mi,mi,mi,
mi,sao,sao,sao,sao,mi,mi,la,xi,la,sao,mi,
re,l_la,l_la,dao,re,mi,re,re,
re,mi,l_sao,l_sao,l_mi,l_sao,l_la,re,re,mi,dao,dao,
l_sao,l_sao,l_mi,l_sao,l_la,
sao,la,re,re,re,mi,mi,sao,la,mi,mi,mi,
mi,sao,sao,sao,mi,mi,la,xi,la,sao,mi,re,l_la,l_la,dao,re,mi,re,re,
//mi,re,l_la,l_la,dao,re,mi,re,re,mi,la,
re,mi,l_sao,l_sao,l_mi,l_sao,l_la,re,re,mi,dao,dao,
l_sao,l_sao,l_mi,l_sao,l_la,l_la,mi,sao,la,
/*
la,la,sao,la,sao,la,xi,la,sao,sao,
sao,la,re,
re,re,mi,mi,sao,la,mi,mi,mi,
mi,sao,sao,sao,sao,mi,mi,la,xi,la,sao,mi,
re,l_la,l_la,dao,re,mi,re,re,
re,mi,l_sao,l_sao,l_mi,l_sao,l_la,re,re,mi,dao,dao,
l_sao,l_sao,l_mi,l_sao,l_la,
sao,la,re,re,re,mi,mi,sao,la,mi,mi,mi,
mi,sao,sao,sao,mi,mi,la,xi,la,sao,mi,re,l_la,l_la,dao,re,mi,re,re,
mi,re,l_la,l_la,dao,re,mi,re,re,mi,la,
re,mi,l_sao,l_sao,l_mi,l_sao,l_la,re,re,mi,dao,dao,
l_sao,l_sao,l_mi,l_sao,l_la,l_la,mi,sao,la,
//3
la,la,sao,la,sao,la,xi,la,sao,sao,
sao,la,re,
re,re,mi,mi,sao,la,mi,mi,mi,
mi,sao,sao,sao,sao,mi,mi,la,xi,la,sao,mi,
re,l_la,l_la,dao,re,mi,re,re,
re,mi,l_sao,l_sao,l_mi,l_sao,l_la,re,re,mi,dao,dao,
l_sao,l_sao,l_mi,l_sao,l_la,
sao,la,re,re,re,mi,mi,sao,la,mi,mi,mi,
mi,sao,sao,sao,mi,mi,la,xi,la,sao,mi,re,l_la,l_la,dao,re,mi,re,re,
mi,re,l_la,l_la,dao,re,mi,re,re,mi,la,
re,mi,l_sao,l_sao,l_mi,l_sao,l_la,re,re,mi,dao,dao,
l_sao,l_sao,l_mi,l_sao,l_la,l_la,mi,sao,la,*/
//结束
l_sao,l_sao,l_mi,l_sao,l_la,l_la,
         0xff}; //以0xff作为音符的结束标志
//以下是简谱中每个音符的节拍
//"4"对应4个延时单位"2"对应2个延时单位"1"对应1个延时单位
unsigned char code JP[ ]={4,1,1,4,1,1,2,
                     2,2,2,2,8,
       4,2,3,1,2,2,
       10,         4,2,2,4,4,
       2,2,2,2,4,
                     2,2,2,2,2,2,2,
       10,
       4,4,4,2,2,
       4,2,4,4,
       4,2,2,2,2,2,2,
       10,
       4,2,2,4,4,
       2,2,2,2,6,
       4,2,2,4,1,1,4,
       10,
       4,2,2,4,1,1,4,
         10,
6,1,2,1,6,1,2,1,3,3,1,1,1,1,6,
//节拍开始
1,1,1,12,
1,1,2,1,1,2,
2,12,
1,1,1,3,
1,3,2,2,3,6,
1,1,2,2,2,2,2,1,1,2,2,2,2,1,1,1,1,3,
1,1,3,1,2,2,1,1,2,6,
1,1,1,6,
1,1,1,2,1,1,
2,12,
1,1,1,6,
1,1,2,2,1,3,6,
2,2,2,1,1,2,2,1,1,2,2,1,1,2,1,1,1,1,3,
1,1,2,2,2,1,1,
2,1,1,4,
2,1,1,2,2,4,
2,1,1,
//以下反复开始
3,1,1,2,2,2,2,2,2,3,

2,2,4,
1,2,1,1,1,3,2,2,3,
2,2,1,1,1,1,2,2,1,1,2,2,
2,1,1,1,1,1,1,3,
1,1,2,1,1,2,2,2,1,1,2,2,
2,1,1,2,2,
2,2,3,1,2,1,1,1,3,2,2,4,
1,2,1,1,1,2,2,1,1,2,2,2,1,1,1,1,1,1,3,
//mi,re,l_la,l_la,dao,re,mi,re,re,mi,la,
1,1,2,1,1,2,2,2,1,1,2,2,
2,1,1,2,2,4,2,1,1,
//反复结束
3,1,1,2,2,2,2,2,2,4,

2,2,3,
1,2,1,1,1,3,2,2,4,
2,2,1,1,1,1,2,2,1,1,2,2,
2,1,1,1,1,1,1,3,
1,1,2,1,1,2,2,2,1,1,2,2,
2,1,1,2,2,
2,2,6,1,2,1,1,1,6,2,2,4,
1,2,1,1,1,
//结束
2,1,1,2,2,4,
1,1,1,3,1,1,1,
10       };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MOD=0x00;    //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13位计数器
    while(1)       //无限循环
   {
    i=0;   //从第1个音符f[0]开始播放
       while(f[i]!=0xff)            //只要没有读到结束标志就继续播放
      {
              C=460830/f[i];
              TH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H0高8位的赋初值方法
              TL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L0低5位的赋初值方法
              TR0=1;             //启动定时器T0
      for(j=0;j<JP[i];j++)  //控制节拍数
                  delay();          //延时1个节拍单位
      TR0=0;                //关闭定时器T0

         i++;                 //播放下一个音符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使P3.7引脚输出音频的方波
void Time0(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
    sound=!sound;      //将P3.7引脚输出电平取反形成方波
    TH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H0高8位的赋初值方法
    TL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L0低5位的赋初值方法 }
}

可能有转发时有错我试验时除休止符外一切正常。

网友A:
所谓休止就是频率为0,蜂鸣器无输出,但要保证蜂鸣器是复位状态。可以设一个休止标志,在中断中计数判断休止时长。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子程序使P3.7引脚输出音频的方波
void Time0(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i;
        if(xiuzhi)//xiuzhi标志=1
        {
                sound=1;//蜂鸣器初始态
                TH0=0x??;//??=重装值
                TL0=0x??;//
                i++;
                if(i>=x)//x=休止时长
                {
                        i=0;
                        xiuzhi=0;//休止结束
                }
        }
        else
        {
                sound=~sound;      //将P3.7引脚输出电平取反形成方波
                TH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H0高8位的赋初值方法
                TL0=(8192-C)%32;   //可证明这是13位计数器TL0低5位的赋初值方法
        }
}

楼主:
太谢谢你了,有空把休止符加上,重新检测一遍!把谱子补全,拍节找准。再次感感谢!

网友B:
你上面数组表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上面数组表是怎么算出来的

不用计算。宏定义的低音dao到高音xi后边的数值就是C调的实际振动频率。改变了曲谱的排列顺序,就改变了播放顺序。实际上用简谱1234567再加上高低音标志就更直观了。原例用的是拼音或英文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