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使用中的常见问题汇总(下)

楼主(2021-03-02):
示波器的触发抑制时间是干嘛的?
示波器触发之后到重新接通触发电路之前必然有一个时间间隔,触发抑制时间设置的就是示波器这个等待下一次触发的时间。在抑制期间,示波器不会重新触发,直至抑制时间结束,使用抑制时间可以稳定触发复杂的波形。
例如,要在下图所示的重复脉冲触发上获得稳定触发,可将抑制时间设置为>200ns但<600ns的值。
示波器的FFT功能最多可以有多少个数据点?
答:目前傅里叶变换FFT最多可以有100K个数据点。FFT在电子测量中可以帮助找到噪声干扰源,测试滤波器和系统的脉冲响应,抖动分析,谐波功率分析,电磁干扰分析、频率响应分析等。

示波器的频率计和测量项里的频率有什么差别?
答:频率计是通过硬件计算的,精确到6位数;测量项里的频率计算的是示波器屏幕内的信号,只能精确到4位。

示波器的自动校准有什么用?
答:当环境温度变化10℃以上时,可以能会观察到信号漂移过大,此时需进行示波器自校准。需要注意的是示波器自校准的时候要去掉探针。自校准大约会耗时几分钟。

示波器为什么不能直接测量市电?
答:为保证测试中的人身安全以及获得良好的测量效果,一般示波器的所有探头的地线都与机壳连接在一起,并连接到示波器电源线的地线。因此直接拿普通无源探头测量市电就可能导致对地短路,轻则跳闸,严重的会对人身安全构成威胁。解决的办法就是采用差分探头。
示波器如何捕捉瞬时信号?
答:可以采用单次触发,或者存储深度调到最大,然后大时基下记录好展开波形观察。

使用示波器如何测电源纹波?
答:探头尽量用X1档位、通道耦合方式用交流耦合、开带宽限制20M低通、用接地弹簧针使接地线尽量短。

示波器可以用于汽修吗?
答:当然可以,示波器属于通用性的仪器,市面上的汽修示波器往往也是在示波器的基础上改动些软件而已,其本质还是示波器。对于汽车上一些传感器、执行器、总线等信号,只需要配备刺针、点火探头等相应的配件就可以用示波器检测信号了。
示波器上的Aux out接口是干嘛的?
答:Aux out接口是用于触发同步的,和支持Aux input的示波器相连,可以组成多通道示波器。示波器每触发一次,aux out口就会生成一个脉冲,利用这个特点我们还可以用来测量示波器的波形捕获率。对于低频信号,也可以用一根BNC转BNC线将Aux out和另外一台示波器的通道相连使用。

示波器的高刷新功能适用什么场景?
答:波形刷新率是指示波器每秒钟可以显示多少波形。示波器的“死区”是指示波器对已采集到的波形进行处理和显示的时间。在高刷新率模式下,大大减少了“死区”时间,能够迅速准确地发现异常信号,如异常抖动、矮脉冲、低频干扰和瞬时误差。

示波器存储深度(记录长度)这个参数有什么用?
答:我们先来看这个公式,采样率 = 存储深度 ÷ 波形记录时长,我们在购买示波器的时候往往会看到采样率1G或者2G这样的标注,由此公式可知采样率并不是像标注的那样一成不变的,由于存储深度是固定值,随着我们调节示波器记录波形的时间,采样率也会相应的降低。因此存储深度是保证长时间记录信号时依然有高采样率的保证。

自动触发模式和普通触发模式有什么区别?
答:普通触发模式下,信号只有满足触发条件示波器才会触发显示信号。而自动触发模式下,示波器会先尝试触发信号,一定时间内触发不了,就会强制显示当前捕获到的信号。

网友A:
用示波器测量时,要做到对测量信号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是这种信号要了解,才能利用示波器做到正确的维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