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基础知识

楼主:
MOSFET管是FET的一种,可以被制造为增强型或者耗尽型,P沟道或N沟道共四种类型,但实际应用的只有增强型的N沟道MOS管和增强型的P沟道MOS管。实际应用中,NMOS居多。
MOS管导通特性导通的意思是作为开关,相当于开关闭合。NMOS的特性:Vgs大于某一值管子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地时的情况(低端驱动),只要栅极电压达到4V就可以了。PMOS的特性:Vgs小于某一值管子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VCC时的情况(高端驱动)

网友A(2021-03-04):
很有用,先学习一下

网友B:
MOS管体内寄生二极管,一般能过多大电流?在规格书里看哪一项?If吗?

网友C(2021-04-13):
前些日子做启动宝时,就上过寄生二极管的挡,还好没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