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16位与8位怎么位或?谢谢

楼主(2021-03-02):
(无正文)

网友A: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a|=b;    //低8位按位或
        a|=b<<8; //高8位按位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a|=b;    //低8位按位或

也可以这样
int a;
char b;
int c;
a=(int)b|a;//强制转换类型

c = b;
c |=a;//加中间变量,低8位或
c|=(a<<8);//加中间变量,高8位或,

我一般不记逻辑符号的优先级,直接加括号省时省力。

网友C:
直接操作,编译器会处理

网友D:
假如定义8位为a,16位为b.b=b<<8|a;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a|=b;    //低8位按位或

如果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c=a|b;
那a的高八位是按0补还是按1补位啊?
我知道与是低八位是按位与,高八位是补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这样
int a;
char b;

如果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unsigned char c;
c=a|b;
那a的高八位是按0补还是按1补位啊?
我知道与是低八位是按位与,高八位是补0。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你这求的是a|b的结果c,没有移位哪来补0补1之说,a、b的值根本就没有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补0,因为b会被强制转换成16位,0x01变成0x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