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功耗系统的设计思路,唤醒后返回Main函数的运行机制?

楼主(2021-03-02):
以前没有做过没有一个整体的思路,关键是搞不清楚  低功耗唤醒后返回Main函数的运行机制

网友A:
一般有两种睡眠,一种深度睡眠,唤醒就是RESET,相当于重上电。 一种浅度睡眠,唤醒后从睡着的语句后执行。

网友B:
利用不同的状态机,醒后做完事情继续睡

网友C:
谁跟你说唤醒就是RESET,RESET是复位,唤醒与休眠是相对应的,不同单片机有休眠与唤醒的关键字,另外也休眠与唤醒位,设置好相关的位,定好时间,无按键操作一定时间后就进会进入休眠状态,后面等按唤醒位退出休眠状态

楼主:
谢谢大家  查阅资料上是说唤醒后在休眠点继续执行 ,执行完任务再继续休眠   我昨天写了个例程  今天实验下就全知道了

网友D:
你说的是STM32的一种休眠模式吧,休眠后唤醒等于重新启动,不是很好用,还有一种模式是唤醒继续运行

网友E:
和电脑一样,单片机唤醒是相对休眠而言的,就是在需要时停止不想干其他的活以达到节电目的,待唤醒后继续。而重新启动则是一切推倒重新来过,单片机的自已重启多用于跑飞后的修正。重新启动简称重启,分冷启动和热启动,区别是掉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