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LCD1602+89C51单片机程序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型变量0-25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cden=P3^4;
sbit lcdrs=P3^5;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sbit s4=P3^3;
sbit rd=P3^7;
sbit dscs=P1^4;
sbit dsas=P1^5;
sbit dsrw=P1^6;
sbit dsds=P1^7;
sbit dsirq=P3^3;
void keyscan();
uchar num,count,s1num,flag,i;
char miao,shi,fen,Year,Month,Date,Week;    //char 有符号型变量-128-127
uchar code table3[7][3]={"MON","TUE","WED","THU","FRI","STA","SUN"}; //星期的编码
uchar code table[]="  21-03-05 5";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LCD 写指令
        {
        lcdrs=0;     //RS 低电平写指令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LCD 写数据
        {
        lcdrs=1;     //RS 高电平写数据
        P0=date;
        delay(5);
        lcden=1;     //E=H给高脉冲
        delay(5);    //E=H延时
        lcden=0;     //关闭脉冲
        }

//void  set_time();

void init()           //初始化
    {
         uchar num;
//       dula=0;
//       wela=0;
         lcden=0;
//       set_time();
        dsds=0; dsds=0; dsds=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指针位置
        for(num=0;num<15;num++)    //LCD写第一行数据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        write_com(0x80+11);   //星期位置
//        for(i=0;i<3;i++)
//        {
//        write_data(table3[Week][i]);  //写入星期
//        delay(5);
//        }

        write_com(0x80+0x40);    //指针位置
        for(num=0;num<12;num++)    //LCD写第二行数据
        {
       write_data(table1[num]);    //lcd写入 时分秒
        delay(5);
        }
    }
void write_sfm1(uchar add,uchar date1)   // 年月日   写地址+数据
    {
        uchar shi,ge;
        shi=date1/10;                    //  整数
        ge=date1%10;                     //  余数
        write_com(add+0x80);
        write_data(0x30+shi);               //写入LCD 数据
        write_data(0x30+ge);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十分秒     写地址+数据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DS12C887 写地址+数据  接入P2口
{
dscs=0;
dsds=1;
dsrw=1;
dsas=1;
P2=add;

dsas=0;
dsrw=0;
P2=date;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DS12C887 读数据   接入P2口
{
        uchar z;
        dscs=0;
  dsrw=1;
        dsds=1;
  dsas=1;
        P2=add;
        dsas=0;
  dsds=0;
  P2=0xff;
        z=P2;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z;
}

//void set_time()
//{
////   write_ds(3,10);
////   write_ds(6,32);
//}
void main()
{
        init();
        write_ds(0x0a,0x20);         //DS12CR887寄存器A功能设置,开启时钟振荡器
        write_ds(0x0b,0x06);         //寄存器B功能设置,不开启闹钟中断使能,数据模式为二进制,24小时模式。
        write_ds(0x0a,0x00);     //开始调时,DS12CR887关闭时钟振荡器
    write_ds(0,55);          // 初始化秒 写入55
    write_ds(2,59);         //  初始化分 写入55
    write_ds(4,23);          //  初始化时 写入23

    write_ds(6,7);                 //初始化星期
        write_ds(7,02);          //初始化日
        write_ds(8,03);          //初始化月
        write_ds(9,21);          //初始化年

        while(1)
        {
                keyscan();
        if(flag==0)
        {
                miao=read_ds(0);    //读秒
                fen=read_ds(2);     //读分
                shi=read_ds(4);     //读时

                write_sfm(9,miao);        //LCD 写入秒
                write_sfm(6,fen);   //LCD 写入分
                write_sfm(3,shi);   //LCD 写入时

        Year=read_ds(9);    //读年
        Month=read_ds(8);   //读月
        Date=read_ds(7);    //读日
       Week=read_ds(6);   //读星期  取消使用字母星期

       write_sfm1(11,Week);    //LCD 写入周  取消使用字母星期
        write_sfm1(8,Date);     //LCD 写入日
        write_sfm1(5,Month);    //LCD 写入月
        write_sfm1(2,Year);     //LCD 写入年
        }
        }
}
void keyscan()
{
   rd=0;
   if(s1==0)
   {
   delay(5);
  if(s1==0)
    {
    s1num++;
    flag=1;   // flag=1 时钟停止 开始调时
    while(!s1);
  if(s1num==1)
    {
// TR0=0;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com(0x0f);
    }
  if(s1num==2)
    {
    write_com(0x80+0x40+6);
    }
  if(s1num==3)
    {
    write_com(0x80+0x40+3);
    }
  if(s1num==4)
    {
    write_com(0x80+11);
    }
  if(s1num==5)
    {
    write_com(0x80+8);
    }
  if(s1num==6)
    {
    write_com(0x80+5);
    }
  if(s1num==7)
    {
    write_com(0x80+2);
    }
  if(s1num==8)
    {
    s1num=0;
    write_com(0x0c);
    flag=0;             //此时时钟开始启动
    }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9,miao);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ds(0,miao);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6,fen);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s(2,fen);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3,shi);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ds(4,shi);
          }
           if(s1num==4)
          {
            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sfm1(11,Week);
            write_com(0x80+11);
            write_ds(6,Week);
          }
           if(s1num==5)
          {
            Date++;
            if(Date==32)
            Date=1;
            write_sfm1(8,Date);
            write_com(0x80+8);
            write_ds(7,Date);
          }
           if(s1num==6)
          {
            Month++;
            if(Month==13)
            Month=1;
            write_sfm1(5,Month);
            write_com(0x80+5);
            write_ds(8,Month);
          }
            if(s1num==7)
          {
            Year++;
            if(Year==29)
            Year=18;
            write_sfm1(2,Year);
            write_com(0x80+2);
            write_ds(9,Year);
          }

        }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miao--;
              if(miao==-1)
              miao=59;
              write_sfm(9,miao);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ds(0,miao);
             }
             if(s1num==2)
             {
              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6,fen);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s(2,fen);
             }
              if(s1num==3)
             {
              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3,shi);
              write_com(0x80+0x40+3);
              write_ds(4,shi);
             }
        if(s1num==4)
          {
            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sfm1(11,Week);
            write_com(0x80+11);
            write_ds(6,Week);
          }
           if(s1num==5)
          {
            Date--;
            if(Date==0)
            Date=31;
            write_sfm1(8,Date);
            write_com(0x80+8);
            write_ds(7,Date);
          }
           if(s1num==6)
          {
            Month--;
            if(Month==0)
            Month=12;
            write_sfm1(5,Month);
            write_com(0x80+5);
            write_ds(8,Month);
          }
            if(s1num==7)
          {
            Year--;
            if(Year==18)
            Year=29;
            write_sfm1(2,Year);
            write_com(0x80+2);
            write_ds(9,Year);
          }
           }
        }
    }
}

//调节星期的程序
//                    Week++;
//                                    switch(Week)
//                                                {
//                                                        case 0:write_com(0x80+11);
//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                                                        case 1:write_com(0x80+11);
//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                                                        case 2:write_com(0x80+11);
//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                                                        case 3:write_com(0x80+11);
//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                                                        case 4:write_com(0x80+11);
//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                                                        case 5:write_com(0x80+11);
//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                                                        case 6:write_com(0x80+11);
//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                                                        case 7:write_com(0x80+11); Week=0;
//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                                                }

//DS12887  写时钟

网友A(2021-03-13):
按照你的做仿真,复制你的程序,,为什么没有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做仿真,复制你的程序,,为什么没有显示

是不是 接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