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的一个小问题,想用一个变量代替字符串

楼主(2021-03-02):
m=="141225"+0x30
这个上面的"141225",我想将这个用一个变量代替,请问则么搞?

楼主:
我不是想要类似char m="141225",这样仅仅是一个赋值,m没办法改成别的数字了

楼主:
就是将141225用一个变量,但是保留双引号

楼主:
讲白了就是问双引号里可以放一个变量吗,具体怎么写

网友A:
这个很麻烦,我也爱莫能助

网友B:
你可以直接参考我这个贴子 串口打印的 http://www.51hei.com/bbs/dpj-201660-1.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讲白了就是问双引号里可以放一个变量吗,具体怎么写

想用一个变量代替字符串???请了解指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想要类似char m="141225",这样仅仅是一个赋值,m没办法改成别的数字了

你想多了char是8位的最大是255。双引号里面的内容是字符串string,你这个要么用字符串要么用指针

网友E:
自定义 一个结构体吧。

网友F:
C语言不能这样写

网友G:
指针变量

楼主:
大哥们,给个例子,能不能直接把代码写给我,我不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用一个变量代替字符串???请了解指针!

指针是吧,我知道了

网友H:
指针不会就用原始的方法
数组会吗?用一个char类型的数组来保存一串字符
char m[8] = {34,‘1’,‘2’,‘3’,‘4’,‘5’,‘6’,34};
要是按c%输出的话,ASCII码值34对应双引号 ‘1’对应数字,可以用m[1] = '2';来改变对应位置的值

网友I:
没明白你想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哥们,给个例子,能不能直接把代码写给我,我不懂呀

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