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 从AT24C02中存取数据的程序问题 求大佬帮助

楼主:
就用一个地址存 秒钟就没问题用两个分别存读分钟和秒钟就只能存进去一个
求大佬帮助。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2c.h"

#define key_S 15
#define key_L key_S*33
#define key_I key_S*25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4=P3^3;
sbit k8=P3^7;
bit flag=0;
bit flash=0;
char sec=0,min=0;
unsigned char sec_s=0,min_s=0;
unsigned int Cnt10ms=0;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char shu=0;
unsigned char KeyValue=0;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unsigned char code dongtai[]={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
{
        TMOD |= 0x01;
        TH0 = 0xD8;
        TL0 = 0xF0;
        TF0 = 0;
        TR0 = 1;
        ET0=1;
        EA=1;
}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
        if(!k1||!k2||!k4||!k8)
        {
                time++;
                if(time>key_L)
                        time=key_I;

                if(time==key_S)
                {
                        if(!k1 && KeyValue==0)
                        {
                                if(shu>=0)
                                {
                                        flag=1;

                                //        min_s=At24c02Read(1);
                                        sec_s= At24c02Read(2);
                                        min=min_s;
                                        sec=sec_s;
                                }
                        }
                        if(k2!=0xFF)
                           delay(30000);
                           if(k2!=0xFF)
                                KeyValue=++KeyValue%4;
                }
                if(time==key_S||time==key_L)
                {
                        if(!k4 && KeyValue>0)
                        {
                                switch(KeyValue)
                                {
                                        case 3: if(shu<99)shu++; break;
                                        case 1: if(min_s<99)min_s++; break;
                                        case 2: if(sec_s<59)sec_s++; break;
                                }

                        }
                        if(!k8 && KeyValue>0)
                        {
                                switch(KeyValue)
                                {
                                        case 3: if(shu>0)shu--; break;
                                        case 1: if(min_s>0)min_s--; break;
                                        case 2: if(sec_s>0)sec_s--; break;
                                }
                        }

                        //        At24c02Write(1,min_s);
                                At24c02Write(2,sec_s);

                }
        }
        else time=0;
}

void BufferMemory()
{
        if(KeyValue==0)
        {

                DisplayData[0]=dongtai[shu/10];
                DisplayData[1]=dongtai[shu%10];
                DisplayData[4]=dongtai[min/10];
                DisplayData[5]=dongtai[min%10]+0x80;
                DisplayData[6]=dongtai[sec/10];
                DisplayData[7]=dongtai[sec%10];
        }
        else
        {
                if(KeyValue==3&&flash==1)
                {
                        DisplayData[0]=0;
                        DisplayData[1]=0;
                }
                else
                {
                        DisplayData[0]=dongtai[shu/10];
                        DisplayData[1]=dongtai[shu%10];
                }
                if(KeyValue==1&&flash==1)
                {
                        DisplayData[4]=0;
                        DisplayData[5]=0x80;
                }
                else
                {
                        DisplayData[4]=dongtai[min_s/10];
                        DisplayData[5]=dongtai[min_s%10]+0x80;
                }
                if(KeyValue==2&&flash==1)
                {
                        DisplayData[6]=0;
                        DisplayData[7]=0;
                }
                else
                {
                        DisplayData[6]=dongtai[sec_s/10];
                        DisplayData[7]=dongtai[sec_s%10];
                }
        }
}

void display()
{
        static unsigned char t=0;
        P0=0x00;
        P2&=0xe3;
        P2|=(t<<2);
        P0=DisplayData[t];
        t=++t%8;
}

void  main()
{
        Timer0Init();
        DisplayData[2]=0x80;
        DisplayData[3]=0x80;

        while(1)
        {

                keyscan();

                BufferMemory();
                display();
                delay(125);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D8;
        TL0 = 0xF0;
        if(flag)
        {
                if(min|sec!=0)
                {
                        Cnt10ms++;
                        if(Cnt10ms>=100)
                        {
                                Cnt10ms=0;
                                sec--;
                                if(min==0&&sec==0)
                                {
                                        flag=0;
                                        shu++;
                                        if(shu>=9)
                                        shu=1;
                                }
                                else if(sec<0)
                                {
                                        min--;
                                        sec=59;
                                }
                        }
                }
                else flag=0;
        }
        if(++num==20)
        {
                num=0;
                flash=~flash;
        }

}

网友A(2021-03-02):
http://www.51hei.com/bbs/dpj-186332-1.html     I2C的部分和这个链接的一样

网友B:
试着用不连续的地址存储,看结果怎么样

网友C:
两个写字节之间必须加等待时间,请看数据手册参数 , 有些厂家是10ms,有些厂家是5m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着用不连续的地址存储,看结果怎么样

用连续的地址存取秒钟没有变化,使用不连续的地址存取数码管显示的是一个乱码,不是调节后得到的数

网友D:
一般来说写完一个字节,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写入第二个,试试在 At24c02Write(1,min_s); 后     延时几个ms再写      At24c02Write(2,sec_s);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写完一个字节,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写入第二个,试试在 At24c02Write(1,min_s); 后     延时几个m ...

试了一下不行诶

网友E:
在写数据之前要先将存放地址所在的页擦除,再写入,应该没问题。看看你有没有擦除的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在写数据之前要先将存放地址所在的页擦除,再写入,应该没问题。看看你有没有擦除的操作。

AT24C02应该不需要擦除操作的吧    我是新手不太懂啊

网友A:
终于成功了好像我延时加的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