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74HC595驱动点阵的探讨

楼主(2021-03-02):
驱动点阵有很多方法,比如单用HC138,单用HC595以及它两混用均可,本坛也有许多例子供大家参考,但是它们都是采用级联的方式来做,出于初学者的好奇心,想用一片595控制列,一片控制行,而不采用级联,然而程序无法运行。不知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本身不支持这种接法,请高手们指教!
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ds1  =P2^0;
sbit shcp = P2^1;
sbit stcp = P2^2;
sbit ds2  = P2^3;

u8 code display[]={
0x66,0x99,0x81,0x81,0x42,0x24,0x18,0x00};//“心”图案

u8 code wei[]={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id delay(u8 b)//延时
{
        while(b--);
}
/**************** 向HC595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Send1(u8 dat)
{
        u8 i;
        for(i=0;i<8;i++)
        {
                ds1 =dat&0x01;
                dat>>=1;
                shcp = 1;
                shcp = 0;
        }
                stcp = 1;
        stcp = 0;
}
void Send2(u8 ddat)
{
        u8 j;
        for(j=0;j<8;j++)
        {
                ds2 =ddat&0x80;
                ddat<<=1;
                shcp = 1;
                shcp = 0;
        }
        stcp = 1;
        stcp = 0;
}

void main()
{
        u8 k;
        while(1)
        {
                for(k=0;k<8;k++)
                {
                        Send2(wei[k]);
                        Send1(display[k]);
                delay(100);
                }
        }
}

楼主:
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ds1  =P2^0;
sbit shcp = P2^1;
sbit stcp = P2^2;
sbit ds2  = P2^3;

u8 code display[]={
0x66,0x99,0x81,0x81,0x42,0x24,0x18,0x00};//“心”图案

u8 code wei[]={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void delay(u8 b)//延时
{
        while(b--);
}
/**************** 向HC595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Send1(u8 dat)
{
        u8 i;
        for(i=0;i<8;i++)
        {
                ds1 =dat&0x01;
                dat>>=1;
                shcp = 1;
                shcp = 0;
        }
                stcp = 1;
        stcp = 0;
}
void Send2(u8 ddat)
{
        u8 j;
        for(j=0;j<8;j++)
        {
                ds2 =ddat&0x80;
                ddat<<=1;
                shcp = 1;
                shcp = 0;
        }
        stcp = 1;
        stcp = 0;
}

void main()
{
        u8 k;
        while(1)
        {
                for(k=0;k<8;k++)
                {
                        Send2(wei[k]);
                        Send1(display[k]);
                delay(100);
                }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两片74HC595分别驱动点阵LED行/列完全可以,但要多用1个IO口。接法如下,程序也要修改。

网友C:
100%程序的问题,我们量产的点阵模块就是两片595驱动列,两片595驱动行。

网友C:
这是我的贴子 赶紧去看看 保证让你彻底搞懂595和点阵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961-1.html

网友D:
595好像是总线控制吧,你要想一个控制行或列用573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片74HC595分别驱动点阵LED行/列完全可以,但要多用1个IO口。接法如下,程序也要修改。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确实,按照你的原理图编程能够实现595单独控制点阵的列和行(非级联,仿真通过)。我认为这种方法虽然多用1个IO口,但控制灵活,对于初学者来说更容易理解硬件原理,编程好像更容易一点。

网友E:
两片不级联,不能共用移位时钟和锁存时钟信号,把这两个信号分开搞试试。公用的话,两片同时都会移位和锁存,数据会乱的。

网友F:
MR接地了, 595不能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两片不级联,不能共用移位时钟和锁存时钟信号,把这两个信号分开搞试试。公用的话,两片同时都会移位和锁存 ...

不会的 两个芯片的数据 同时发就行了

网友G:
举一反三而已。

网友H:
2个595共用部分IO是可以的,只是要明白哪些IO能共用,哪些要分开,本例中,有显就是共用错了,
楼主改一下:DS(数据)共用一个IO,STCP(锁存时钟)也可以共用一个IO,但SHCP(移位时钟)必需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H:
2个595共用部分IO是可以的,只是要明白哪些IO能共用,哪些要分开,本例中,有显就是共用错了,
楼主改一下 ...

我用的是stcp分开,ds、shcp分别共用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