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智能小车可以用proteus仿真吗?

楼主(2021-03-02):
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智能小车可以用proteus直接仿真吗?可以仿真什么功能?还是智能用实物仿真调试程序?

网友A:
若proteus  ISIS 器件库无stc89c52, 仿真时可用AT89s52 代替。
制作实物时换回stc89c52。

网友A:
用proteus 仿真时,找不至stc89c52, 或可用AT89s52代替。制作实物时换回stc89c52,

网友B:
可以仿真,但只能模拟到电机转这一层,没有轮子的。传感也是要手工去点击来模拟,不会全自动。

网友C:
完全可以仿真,只不过参数有一些出入

网友D:
可以仿真的

网友E:
可以当真,但是,但是只能仿真电路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roteus 仿真时,找不至stc89c52, 或可用AT89s52代替。制作实物时换回stc89c52,

好的好的,就是可以仿真的功能不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仿真,但只能模拟到电机转这一层,没有轮子的。传感也是要手工去点击来模拟,不会全自动。

对的,试了一下,用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