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ncl30160做个led恒流驱动,采样电阻怎么计算?

楼主(2021-03-03):
请问,使用ncl30160芯片做个led的恒流驱动,输入24v,输出是最大18v,700ma电流,请问这个采样电阻怎么计算啊

楼主:
还有,请问这个ROT应该是多大,搞不明白这个rot和vcc的作用

网友A:
Rsense是LED灯流过的电流,如果你流过10mA,那么这个电阻就是0.2/0.01=20R了。

网友B:
RSENSE=200mV÷I  手册上写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ense是LED灯流过的电流,如果你流过10mA,那么这个电阻就是0.2/0.01=20R了。

谢谢,好像是的,我有块样板,走700ma,用的是0.27Ω的电阻,按您这个算下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