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图像拼接源程序

楼主(2021-03-03):
自己做的图像拼接程序

待拼接图2

待拼接图2

拼接图

拼接图

源程序如下:

//根据输入图像srcImg及其角点坐标和筛选过的keypoints向量,拼接两幅图像,输出拼接后的图像及新图像的角点

class corners
{

public:

        Mat left_top,left_bottom,right_top,right_bottom;

};

//图像融合总函数
void FuseImg(Mat srcImg1, corners srcImg1_in_srcImg1,
                 Mat srcImg2, corners srcImg2_in_srcImg2,
                 vector<KeyPoint> FilterdKeypoints,
                         vector<KeyPoint> matchedFilterdKeypoints,
                         Mat &dstImg, corners &dstimg_in_dstimg);

////将原图像角点变换至目标图像坐标系下,确保corners_be_transformed里的矩阵数据类型为float型
void put_value_2_transformed_corners(vector<Mat> corners_2_be_transformed,
                                         Mat H_inverted,
                                                                         vector<Mat> &corners_be_transformed);

//根据两幅图像在新图像中的位置,确定平移量
void get_transformation(vector<Mat> corner_srcImg1_in_dstImg,
                            vector<Mat> corner_srcImg2_in_dstImg,
                                                Mat &trf);

//根据输入图角点在最终图中的位置向量和位移,更新输入图角点在最终图中的位置类corners,保证坐标为int型
void update_corners_in_dst(vector<Mat> corner_srcImg_in_dstImg,
                               Mat trf, corners &mat_src_in_dst);

//-----------------------------------------------计算dst的尺寸大小-----------------------------------------
void cal_size_dstImg(vector<Mat> corner_srcImg1_in_dstImg,
                     vector<Mat> corner_srcImg2_in_dstImg,
                                         Mat trsf, int &rows_dst, int &cols_dst);

//计算像素点权值
float get_frac(int i_rows, int j_cols, corners corner_mat);

//根据输入图像角点位置更新输出图像角点
void get_union_corner(corners corner_mat_src1_in_dst, corners corner_mat_src2_in_dst, corners &corner_mat_dstImg_in_dstImg);

//将srcImg变换至dstImg上
void transf_srcImg2dst(Mat srcImg2, Mat transformation, vector<KeyPoint> FilterdKeypoints,  vector<KeyPoint> matchedFilterdKeypoints, Mat &dst);

//用图像src更新图像dst
void updateDstImg(Mat srcImg,corners corner_mat_src_in_dst, corners corner_mat_dst_in_dst,Mat &dstImg);

#include<iostream>
#include <cxcore.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ime.h>
#include "opencv2/legacy/legacy.hpp"
#include <E:\xunfei\stitch_sift20200330_vc10\stitch_sift20200330_vc10\runRansac.h>
using namespace std;
using namespace cv;

/***************************** Function Prototypes ***************************/

/**
   Calculates a best-fit image transform from image feature correspondences
   using RANSAC.
   @ keyPoints,matchedkeyPoints 特征点
   @ unFilteredMatches未筛选的特征匹配
   @ n 匹配数
   @ m 用来计算单应性矩阵的最少特征匹配数
   @param p_badxform 模型允许的最大错误概率
   @param err_tol 匹配误差,通过单应性矩阵变换后,计算匹配误差,在此误差内,认为是内点
   @param n_in 内点数
   @filteredPoints, matchedFilteredPoints最终的内点序列
   @filteredMatches,最终的特征匹配
   @返回最终单应性矩阵

*/
extern void ransac_xform(  vector<KeyPoint> keyPoints,
                                 vector<KeyPoint> matchedkeyPoints,
                                                         vector<DMatch> unFilteredMatches,
                                                         int n, int m,double p_badxform,double err_tol ,
                                         int &n_in,
                                                         vector<KeyPoint> &FilteredPoints,
                                                         vector<KeyPoint> &matchedFilteredPoints,
                                                         vector<DMatch> &FilteredMatches)
{
        n=(int)unFilteredMatches.size();
        Mat M;//单应性矩阵
        m=N;
        DMatch sample[N];//暂存被随机抽取到的匹配
        DMatch* consensus;//当前一致集
        DMatch* consensus_max = NULL;//当前最大一致集
        double p, in_frac = RANSAC_INLIER_FRAC_EST;//p为当前计算出的模型的错误概率,当p小于p_badxform时迭代终止,in_frac为内点所占比例
        //in为当前一致集元素个数,in_min为一致集中元素个数允许的最小值,保证RANSAC最终计算出的转换矩阵错误的概率小于p_badxform所需的最小内点数目
        //im_max为当前最优一致集中的元素个数
        //k为迭代次数
        //k_max为迭代次数最大值,即初始值
        int i, in, in_min, in_max = 0, k = 0, k_max;
        if(n<m)
        {
                cout<<"实际匹配数小于计算模型需用的最小匹配数"<<endl;
        }

        srand( (int)time(NULL) );//初始化随机数发生器
        //计算保证RANSAC最终计算出的转换矩阵错误的概率小于p_badxform所需的最小内点数目
        in_min = calc_min_inliers( n, m, RANSAC_PROB_BAD_SUPP, p_badxform );
        //计算k的最大值
        k_max = calc_max_k(in_frac, p_badxform, m);
        k=k_max;

        for(int j=0;j<k;j++)
        //for(int j=0;j<5;j++)
        {
                //pts与mpts为之后要用到的m个随机特征点对
                vector<Point2f> pts,mpts;
                //随机选择m(4)个匹配
                draw_ransac_sample( unFilteredMatches, m, n,sample );
                //提取m个匹配对应的特征点对
                extract_corresp_pts( keyPoints,matchedkeyPoints,sample, m, pts, mpts );
                //计算单应性矩阵M
                xform_fn( pts, mpts, M );
                //计算一致集和内点数
                consensus = new DMatch[n];
                in = find_consensus( keyPoints, matchedkeyPoints, unFilteredMatches, n, M, (double)err_tol, consensus);
                //更新最优一致集的元素个数和最优一致集
                if(in>in_max)
                {
                        in_max = in;
                        consensus_max=consensus;
                        in_frac=((double)in_max)/((double)n);
                }
                else delete [] consensus;
                //根据当前最优一致集的元素个数是否大于要求的最小内点数,判断是否继续迭代
                if(in_max>in_min)
                {
                        break;
                }
                //更新迭代次数k
                if(calc_max_k(in_frac, p_badxform, m)>5)
                {
                        k = calc_max_k(in_frac, p_badxform, m);
                }
        }
        if(in_max>in_min)
        {
                for(int j=0; j<in_max; j++)
                {
                        FilteredPoints.push_back(keyPoints[consensus_max[j].queryIdx]);
                        matchedFilteredPoints.push_back(matchedkeyPoints[consensus_max[j].trainIdx]);
                        FilteredMatches.push_back(consensus_max[j]);

                }
                n_in=in_max;
        }
        else
        {
                n_in=0;
        }

}

//计算计算保证RANSAC最终计算出的转换矩阵错误的概率小于p_badxform所需的最小内点数目
static int calc_min_inliers( int n, int m, double p_badsupp, double p_badxform )
{
  double pi, sum;
  int i, j;

  for( j = m+1; j <= n; j++ )
    {
      sum = 0;
      for( i = j; i <= n; i++ )
        {
          pi = (i-m) * log( p_badsupp ) + (n-i+m) * log( 1.0 - p_badsupp ) +
            log_factorial( n - m ) - log_factorial( i - m ) -
            log_factorial( n - i );
          /*
           * Last three terms above are equivalent to log( n-m choose i-m )
           */
          sum += exp( pi );
        }
      if( sum < p_badxform )
        break;
    }
  return j;
}

//计算阶乘的对数
static inline double log_factorial( int n )
{
  double f = 0;
  int i;

  for( i = 1; i <= n; i++ )
    f += log((double) i );

  return f;
}

//计算迭代次数k的初始值,也是最大值,程序运行后不断更新k;
int calc_max_k(double in_frac, double p_badxform, int m)
{
        double p;
        p=pow(in_frac, m);
        p=1-p;
        double s=0;
        int i=0;
        for(i=0;i<10000;i++)
        {
                s=pow(p, i);
                if(s<p_badxform)
                        break;
        }
        return i;
}

//随机选择四个匹配作为计算单应性矩阵的样本值
void draw_ransac_sample( vector<DMatch> unFilteredMatches, int m, int n, DMatch* sample )
{
        for(int i=0;i<m;i++)
        {
                int id;
                for(int j=0;j<1000;j++)
                {
                        id=rand()%n;
                        if(id>(((int)unFilteredMatches.size())))
                                break;
                }
                sample[i]=unFilteredMatches[id];
        }
}

//提取匹配关键点KeyPoints中的点坐标输入到Point2f点对中
void extract_corresp_pts( vector<KeyPoint> kpts,
                              vector<KeyPoint> mkpts,
                                                  DMatch* sample, int m,
                                                  vector<Point2f> &pts,
                                                  vector<Point2f> &mpts )
{
        for(int i=0;i<m;i++)
        {
                pts.push_back( kpts[sample[i].queryIdx].pt);
                mpts.push_back( mkpts[sample[i].trainIdx].pt);
        }

}

//根据4对匹配点坐标计算单应性矩阵
void xform_fn( vector<Point2f> pts, vector<Point2f> mpts, Mat &M )
{
        Mat mat(8,8,CV_32FC1,Scalar::all(0));
        Mat mat_invert(8,8,CV_32FC1,Scalar::all(0));
        //初始化系数矩阵行0,2,4,6
        for(int i_rows = 0; i_rows < 4; i_rows++)
        {

                mat.at<float>(2*i_rows,0) = pts[i_rows].x;//0列

                mat.at<float>(2*i_rows,1) = pts[i_rows].y;//1列

                mat.at<float>(2*i_rows,2) = 1.0;//2列

                mat.at<float>(2*i_rows,3) = 0.0;//3列

                mat.at<float>(2*i_rows,4) = 0.0;//4列

                mat.at<float>(2*i_rows,5) = 0.0;//5列

                mat.at<float>(2*i_rows,6) = -pts[i_rows].x*mpts[i_rows].x;//6列

                mat.at<float>(2*i_rows,7) = -pts[i_rows].y*mpts[i_rows].x;//7列

        }

        //初始化系数矩阵行1,3,5,7
        for(int i_rows = 0; i_rows<4; i_rows++)
        {

                mat.at<float>(1+2*i_rows,0) = 0.0;//0列

                mat.at<float>(1+2*i_rows,1) = 0.0;//1列

                mat.at<float>(1+2*i_rows,2) = 0.0;//2列

                mat.at<float>(1+2*i_rows,3) = pts[i_rows].x;//3列

                mat.at<float>(1+2*i_rows,4) = pts[i_rows].y;//4列

                mat.at<float>(1+2*i_rows,5) = 1.0;//5列

                mat.at<float>(1+2*i_rows,6) = -pts[i_rows].x*mpts[i_rows].y;//6列

                mat.at<float>(1+2*i_rows,7) = -pts[i_rows].y*mpts[i_rows].y;//7列

        }
        invert(mat,mat_invert);

        //计算得到向量or数组
        float vct_mat_invert[8][8],vctr2[8];
        for(int i_rows=0; i_rows<8; i_rows++)
        {
                for(int j_cols=0; j_cols<8; j_cols++)
                {
                        vct_mat_invert[i_rows][j_cols] = mat_invert.at<float>(i_rows,j_cols);
                }
        }
        for(int id=0; id<4;id++)
        {
                vctr2[id*2]   = mpts[id].x;
                vctr2[id*2+1] = mpts[id].y;
        }

        //计算homo
        Mat homo(3,3,CV_32FC1,Scalar::all(0));
        for(int i_rows = 0;i_rows < 3;i_rows++)
        {
                for(int j_cols = 0; j_cols<3 ; j_cols++)
                {
                        if((i_rows*3+j_cols) < 8)
                        {
                                homo.at<float>(i_rows,j_cols) = calc_vct_in_prdct(vct_mat_invert[i_rows*3+j_cols], vctr2, 8);
                        }
                        else homo.at<float>(2,2)=1.0;

                }
        }
        M=homo;

}
//计算向量(or数组)内积
float calc_vct_in_prdct(float* vctr1, float* vctr2, int dim)
{
         float VectorInnerProduct=0.0;
         for(int j=0;j<dim;j++)
         {
                 VectorInnerProduct= VectorInnerProduct+vctr1[j]*vctr2[j];
         }
         return VectorInnerProduct;
}

//计算在单应性矩阵下,一对匹配特征点的像素距离的平方,即误差平方,返回值即为误差平方
float err_fn( KeyPoint pot, KeyPoint mpot, Mat M )
{
         if((((int)M.rows)>3)||(((int)M.cols)>3))
                 return 1000.0;
         float point[3],matched_point[3];
         point[0] = pot.pt.x;
         point[1] = pot.pt.y;
         point[2] = 1.0;

         matched_point[0] = mpot.pt.x;
         matched_point[1] = mpot.pt.y;
         matched_point[2] = 1.0;

         float transformed_point[3] = {0.0,0.0,0.0};
         for(int i=0; i<3; i++)
         {
                 for(int j=0; j<3;j++)
                 {
                         transformed_point[i] = transformed_point[i] + M.at<float>(i,j)*point[j];
                 }
         }
         //变换后的像素坐标归一化,即将各坐标都除以Z坐标
         for(int j=0; j<3; j++)
         {
                 transformed_point[j] = transformed_point[j] / transformed_point[2];
         }

         float err_pixl_sqr = 0.0;
         for(int i=0; i<3; i++)
         {
                 err_pixl_sqr = err_pixl_sqr + ( matched_point[i] - transformed_point[i] ) * ( matched_point[i] - transformed_point[i] );
         }
         return err_pixl_sqr;

}

//寻找一致集,返回一致集元素数
int find_consensus( vector<KeyPoint> kpts, vector<KeyPoint> mkpts, vector<DMatch> uFMaches, int n, Mat M, int err_tol, DMatch* consensus)
{
        int num_matches = (int)uFMaches.size();
        int num_consensus=0;
        double err_sqr = pow((float)err_tol, 2);
        for(int i=0; i<num_matches; i++)
        {
                if(err_fn( kpts[uFMaches[i].queryIdx], mkpts[uFMaches[i].trainIdx],  M )<err_sqr)
                {
                        *(consensus + num_consensus)=uFMaches[i];
                        num_consensus++;
                }
        }
        return num_consensus;

}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