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QC2.0快充取电设计(可当可调电源用)附单片机程序与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
这个是我自己制作的一个QC2.0快充取电器,主要功能是将支持QC快速充电头的电压取出来使用。功能:用一个按键循环切换输出电压5V--9V--12V....;用一颗LED不同闪烁频率指示不同对应电压。
原理:用单片机IO口控制输出电压达到效果

优点是:1.简单实用 2.成本低廉
缺点是:1.功能简单 2.无输出反馈
特别注意:1.无输出监测,且有EEPROM记忆,每次上电需确定输出电压,再连接用电电路。2. 即使无快充功能(或不支持的协议的)的充电头,指示灯依然指示设定的电压。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 --- STC MCU International Limited -------------------------------*/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GP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eeprom.h"

/*************        功能说明        **************

本程序是快充 功能,MCU --> STC15W204S  @24MHz

*******************************************/
#define USBA_PD 0  //D+下拉电阻
#define USBA_PU 1  //D+上拉电阻
#define USBB_PD 2  //D-下拉电阻
#define USBB_PU 3  //D-上拉电阻

sbit LED = P5^5;
sbit KEY = P5^4;
/******************************************/

//配置IO口为准双向
#define IO_BZ_CONF(IO,PIN) do{\
    IO##M0&=~(1<<PIN);\
    IO##M1&=~(1<<PIN);\
    }while(0)\

/******************************************/

//配置IO口为推挽
#define IO_PP_CONF(IO,PIN) do{\
    IO##M0|=(1<<PIN);\
    IO##M1&=~(1<<PIN);\
    }while(0)\

/******************************************/

//配置IO口为高阻
#define IO_HR_CONF(IO,PIN) do{\
    IO##M0&=~(1<<PIN);\
    IO##M1|=(1<<PIN);\
    }while(0)\

/******************************************/

//配置IO口为开漏
#define IO_OD_CONF(IO,PIN) do{\
    IO##M0|=(1<<PIN);\
    IO##M1|=(1<<PIN);\
    }while(0)\

/******************************************/
#define IO_OUT_HIGH(IO,PIN) IO|=(1<<PIN)
#define IO_OUT_LOW(IO,PIN) IO&=~(1<<PIN)

/*************        本地常量声明        **************/
#define Modmax 3

/*************        本地变量声明        **************/
u16 del;
u8 tmp[2];
/*************        本地函数声明        **************/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        本地函数 **************************/
void step1(void)
{
    IO_PP_CONF(P3,USBA_PU);
    IO_PP_CONF(P3,USBA_PD);
    IO_OUT_HIGH(P3,USBA_PU);
    IO_OUT_LOW(P3,USBA_PD);//P30、P31强推挽 D+为0.6V

    IO_HR_CONF(P3,USBB_PU);
    IO_HR_CONF(P3,USBB_PD);//P32、P33高阻态 D-为断开
}
/*************        本地函数 ******************/
u8 KEY_Scan(u8 mode)
{
           static u8 key_up=1;//按键按松开标志
        if(mode)key_up=1;  //支持连按
        if(key_up&&(KEY==0))//||KEY2==0))
        {
                Delay_nms(10);//去抖动
                key_up=0;
                if(KEY==0)

            return 1;

                //else if(KEY1==0)return KEY1_PRES;
       // else if(KEY2==0)return KEY2_PRES;
        }else if(KEY==1)key_up=1;
         return 0;// 无按键按下
}
/*************        本地函数 ******************/
void OUT5V(void)
{
    Delay_nms(500);
    step1();
    Delay_nms(3000);

    IO_PP_CONF(P3,USBA_PU);
    IO_PP_CONF(P3,USBA_PD);
    IO_OUT_HIGH(P3,USBA_PU);
    IO_OUT_LOW(P3,USBA_PD);//P30、P31强推挽 D+为0.6V

    IO_HR_CONF(P3,USBB_PU);
    IO_PP_CONF(P3,USBB_PD);//P32、P33高阻态 D-为0V
    IO_OUT_LOW(P3,USBB_PD);

    del = 1;
}
/*************        本地函数 ******************/
void OUT9V(void)
{
    Delay_nms(500);
    step1();
    Delay_nms(3000);

    IO_PP_CONF(P3,USBA_PU);
    IO_HR_CONF(P3,USBA_PD);
    IO_OUT_HIGH(P3,USBA_PU);//P30、P31强推挽 D+为3.3V

    IO_PP_CONF(P3,USBB_PU);
    IO_PP_CONF(P3,USBB_PD);
    IO_OUT_HIGH(P3,USBB_PU);
    IO_OUT_LOW(P3,USBB_PD);//P32、P33强推挽 D-为0.6V

    del = 500;
}
/*************        本地函数 ******************/
void OUT12V(void)
{
    Delay_nms(500);
    step1();
    Delay_nms(3000);

    IO_PP_CONF(P3,USBA_PU);
    IO_PP_CONF(P3,USBA_PD);
    IO_OUT_HIGH(P3,USBA_PU);
    IO_OUT_LOW(P3,USBA_PD);//P30、P31强推挽 D+为0.6V

    IO_PP_CONF(P3,USBB_PU);
    IO_PP_CONF(P3,USBB_PD);
    IO_OUT_HIGH(P3,USBB_PU);
    IO_OUT_LOW(P3,USBB_PD);//P32、P33强推挽 D-为0.6V

    del = 150;
}
/*************        本地函数 ******************
void OUT20V(void)
{
    Delay_nms(500);
    step1();
    Delay_nms(3000);

    IO_PP_CONF(P3,USBA_PU);
    IO_HR_CONF(P3,USBA_PD);
    IO_OUT_HIGH(P3,USBA_PU);//P30、P31强推挽 D+为3.3V

    IO_PP_CONF(P3,USBB_PU);
    IO_HR_CONF(P3,USBB_PD);
    IO_OUT_HIGH(P3,USBB_PU);//P32、P33强推挽 D-为3.3V

    del = 10;
}
/******************** IO配置函数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结构定义
    //P3全部高阻态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或操作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HighZ;                //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GPIO_Inilize(GPIO_P3,&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P5.4是按键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4;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PullUp;                //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GPIO_Inilize(GPIO_P5,&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P5.5是LED指示灯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5;                //指定要初始化的IO,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OUT_PP;                //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GPIO_PullUp,GPIO_HighZ,GPIO_OUT_OD,GPIO_OUT_PP
        GPIO_Inilize(GPIO_P5,&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8 i=0;

        GPIO_config();
        EEPROM_read_n(0x0000,tmp,2);
//    Delay_nms(500);
//    step1();
//    Delay_nms(3000);
//    LED = 1;
    if(tmp[0]==0)
    {
            OUT5V();
    }else if(tmp[0]==1)
    {
            OUT9V();
    }else if(tmp[0]==2)
    {
            OUT12V();
    }
//        else if(tmp[0]==3)
//    {
//            OUT20V();
//    }
    else
    {
        tmp[0]=0;
        tmp[1]=0xff;
        EEPROM_SectorErase(0x0000);
        EEPROM_write_n(0x0000,tmp,2);
        OUT5V();
    }

        while(1)
        {
        i = KEY_Scan(0);
        if(i)
……………………

网友A(2021-03-04):
非常不错,下来研究下

网友B:
用的stc15官方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的stc15官方库?

是的,官网下载的

网友D(2021-08-17):
感谢楼主分享, 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E(2022-08-11):
很实用的东西,学习了!

网友F(2023-04-07):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学习资料

网友G(2023-06-30):
感谢分享,51HEI有你更精彩!有没有朋友做过PD快充电路,如下图,TYPE-C接口取电给苹果手机充电。专用IC要3块大洋,小贵,有没有更便宜的方案?

网友H:
非常不错,正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