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到Ch340要加上拉电阻吗?

楼主:
如题请问各位大佬,电脑USB到51单片机的下载电路,用的是CH340方案,并且用USB通过1117-3.3的3V3的供电,这种情况下USB到CH340的D+线需要上拉吗?

网友A(2021-03-03):
我参考了下普中的51开发板,D+ D-有串电阻。没有上拉。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上传不了,你也可以搜一下原理图

网友B:
你可以参考我这个贴子 STC51单片机下载失败的问题总结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

网友C:
USB到CH340的D+线不要上拉。

网友C:
USB到CH340的D+线不要上拉。
不清楚,你要参考规格书。

网友D:
参考这个

网友E:
CH340芯片具有内置的USB上拉电阻,因此无需添加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F:
没必要加上拉电阻,标准电路应用里也没有

网友G:
不需要加上拉,USB加上拉,速度就上不去了。

网友H:
不需要的。

网友I:
不需要再加上拉电阻了,你也可以参考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