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水位监测制作,不知道传感器要什么型号?

楼主:
各位家人们,本人大学生,最近在做一个水位监测的课题,基本思路已经想好了超声波/电磁波测距,或压电传感器测,但现在有个尴尬的问题是我不知道传感器买什么型号,在哪买?
我在τ 宝上搜全是成品了,我只是想单独的买各传感器,希望各位家人们帮帮忙
另外,超声波/电磁波测距,或压电传感器测这两种方法那种更好,或者说更容易做呢?

网友A(2021-03-03):
可以用金属感应的方式,塑料水管,里面放一个不锈钢浮球,管子外面绕线圈。类似电视里面扫雷的金属探测方案。上中下 三个点检测 就能满足基本需要了

网友B:
压电传感器相对简单吧!买个洗衣机的水位传感器试试也不贵!

网友C:
看你水位大概有多少了,一米深以内的话,洗衣机水位传感器,一米以上比如水塔水位之类的,可以考虑用水压传感器,之前买个了一天水压传感器用来测楼顶水塔的水位,还挺准的

网友D:
榜一、榜二、榜三的大哥建议不错

网友E:
可以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水位传感器

网友F:
要测量水位,可以选择浮子开关,电容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等。

网友G:
水面飘个浮箱,红外装顶上。。。测距离

网友H:
https://www点dfrobot点com点cn/goods-920.html 非接触水位传感器

网友I:
基本监测,水位高度监测用超声波
扩展监测,水质PH值和设备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