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avr单片机编程 通过 仿真 SPI无数据传输 请求指导

楼主(2021-03-03):
学习《AVR单片机与传感器模块设计》(IAR) 教材,ATMega16 的SPI 双机通信 编程实践
编程通过   但是仿真 无数据传输   请求指导
//主机端:
#include <ioavr.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om16.h>

//========================变量类型的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PI宏定义==============================
#define DDR_SPI   DDRB
#define PORT_SPI  PORTB
#define CSN    PORTB_Bit4
#define MOSI   PORTB_Bit5
#define MISO   PORTB_Bit6
#define SCK    PORTB_Bit7
//=========================晶振宏定义===========================
#define xtal 8                            //8MHz晶振
uchar vol;        //存储电压的全局变量

//=========================端口初始化子程序=======================
void Port_Init(void)
{
    DDRA = 0x00;  PORTA = 0xFF;   //PORTA初始化为悬浮输入
    DDRB = 0xFF;  PORTB = 0xFF;
    DDRC = 0xFF;  PORTC = 0xFF;
    DDRD = 0xFF;  PORTD = 0xFF;
}
//=========================ADC初始化=============================
void Adc_Init(void)
{
    ADCSRA = 0xEE;   //使能ADC、开始转换、自动触发、使能中断、64预分频
    ADMUX = 0x40;    //使用AVCC做基准电压源、数据格式为右对齐、选择通道0
}
//============================A/D转换============================
unsigned int ADC_Convert(void)
{
    uint temp1,temp2;
    temp1 = (unsigned int)ADCL;         //先读取低8位数据
    temp2 = (unsigned int)ADCH;         //再读取高8位数据
    temp2 = (temp2<<8)+temp1;       //高8位左移两位与低8位合并成10位数据
      return(temp2);                    //返回合并后的值
}
//===========================数据转换=============================
unsigned int Conv(unsigned int i)
{
    long x;
    uint y;
    x = (4840*(long)i)/1023;      //把变量转化成需要显示的形式
    y = (unsigned int)x;          //把无符号长整型变量强制转换成无符号整型变量
      return y;                   //返回转换后的值
}
//=========================主机初始化子程序=======================
void SPI_MasterInit(void)                  //主机状态下的SPI初始化
{
    MOSI = 1;   //设置MOSI为输出
    MISO = 0;   //设置MISO为输入
    SCK = 1;    //设置SCK为输出
    CSN = 1;    //设置CSN为输出

    SPCR = (1<<SPE)|(1<<MSTR)|(1<<SPR0); //使能SPI主机模式,设置时钟速率为fck/16
}
//==================主机发送一字节数据子程序=======================
void SPI_MasterTransmit(char cData)          //主机状态下的数据传输
{
    SPDR = cData;                              //启动数据传输
    while(!(SPSR & (1<<SPIF)));                //查询等待传输结束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端口初始化
    Adc_Init();          //A/D转换初始化
    SPI_MasterInit();     //初始化为主机
    CSN=0;               //选择从机
    SREG = 0x80;       //打开全局中断
    while(1)
    {
        SPI_MasterTransmit(vol);                //发送电压数据
        _delay_ms(10);
    }
}
//====================中断函数(A/D转换结束中断)====================
#pragma vector = ADC_vect
__interrupt void ADC_Server(void)
{
    vol = Conv(ADC_Convert());      //获取A/D转换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