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ues仿真里面电压互感器参数问题

楼主:
第一次使用protues进行仿真,为了一款产品的做过过压过流保护板,检测输入电压(市电220V)是否过压,想法是使用电压互感器先将输入电压进行比例缩小,然后再整流,最后通过测试直流电压大小,判断电压是否过大进而决定是否开启后续电路。但是在第一步降压检测就遇到问题了。我明明用的是1:1的线圈为何主副线圈电流不对等。
PS:可能是我自己某些参数没弄好,毕竟第一次使用protues,各位懂行的大哥看一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2021-03-03):
初级有保险丝,就不要限流电阻了

网友A:
实际工程中,220v交流回路中用电阻限流成本高且故障率也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工程中,220v交流回路中用电阻限流成本高且故障率也高

可是我看到一些互感器产品为了保护线圈规定了,必须加限流电阻。

网友C:
PROTEUS仿真出来的不是真正的结果,所以还要搭建电路来完成

网友D(2024-02-02):
请问解决了吗?最近在用TV1005采集电压,看不太懂电压互感器数据手册的参数。

网友E:
仿真是一方面,实际测试才能最后确定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