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个IO输入端,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检测出其中的IO口发生变化

楼主(2021-03-03):
IAP15W系列的单片机芯片,假设有30个IO口(P0~P7都有用到)都作为输入口,初始化时都默认为高电平。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检测出其中的IO口发生变化(有可能是多个都变低)后去做相应动作?请各个大神指教?

网友A:
最土的方法,全接LED灯,看灯的状态。

网友B:
不能轮询或者定时中断查询吗?

网友C:
用万用表测

网友D:
设置各个口线触发的任务序号           序号根据需要进行任务的轻重缓急进行分配 ,合理调度就可以了

网友E:
//--------对于每个端口,定义一个结构体
struct ADDR
{
        unsigned char bit0: 1;
        unsigned char bit1: 1;
        unsigned char bit2: 1;
        unsigned char bit3: 1;
        unsigned char bit4: 1;
        unsigned char bit5: 1;
        unsigned char bit6: 1;
        unsigned char bit7: 1;
}addrP0;
//---------定义一个状态变量
unsigned char Dev_AddrP0 ;
//---------端口状态读取函数
unsigned char ReadDevAddrP0(void)
{
        if(P0^0 == 1)addrP0.bit0 = 1;
        else addrP0.bit0 = 0;

        if(P0^1 == 1)addrP0.bit1 = 1;
        elseaddrP0.bit1 = 0;

        if(P0^2 == 1)addrP0.bit2 = 1;
        else addrP0.bit2 = 0;

       .........省略P0^3到P0^7的检测语句

        Dev_AddrP0 = (*((unsigned char*)&addrP0)) & 0xff;
       return Dev_AddrP0;
}

检测函数返回的值,就是端口对于IO口的状态

网友E:
补充:上贴是默认初始状态都为低的。  如果初始状态都为高,要检测低电平事件,就把返回值按位取反就好了。

网友F:
先保存初始端口值,再读入端口值,若两者不等,说明端口有变化,再将新读入的值保存,反复判断。

网友G:
若仅是监测IO口变化而无须对变化作处理,
建议用cheney03推荐的做法:查看各路IO的LED灯亮/灭,
这一般的工控做法,用指示灯显示外设状态;
.
若须要对IO口发后变化进行实时处理,
建议用robinsonlin推荐的做法:
循环扫描各IO口的0/1状态并作相应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