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驱动半导体制冷片驱动电路,求解惑

楼主(2021-03-03):
想用单片机输出一个pwm信号去驱动半导体制冷片,目前想用电机驱动芯片drv8834来实现,但是驱动原理及接线还不太懂,有没有懂的大神指导一下,或者有其他驱动方法也可以指导我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用个MOS就可以了,搞个芯片干嘛!

网友B:
是不是要驱动好几片,并进行分区制冷? 否则没必要啊。另外,drv8834是用两脚去控制步进电机的,干你这个不如四脚的L298N直观好用。

网友C:
可以使用L298或ULN2003。 但也可以直接使用由PWM控制的MOSFET。

网友D:
半导体制冷片最好加直流电压,不要脉宽调制,否则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