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ESP8266能不能实现手机与51单片机的通信

楼主(2021-03-03):
用手机远程控制开关
使用局域网还是广域网呢?

网友A:
一般来说是广域网,如果是局域网只能在wifi信号覆盖范围内使用

网友B:
距离近就用局域网,距离远用广域网

网友C:
可以,但是不建议使用51单片机,用32要好一点,远程控制用广域网。

网友D:
可以 , 我可以提供协助

网友E:
可以,开启无线透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 , 我可以提供协助

有没有例子

网友F:
如果要从任何地方进行远程控制,则应使用广域网。

网友G:
ESP8266可以实现单片机通过WiFi和手机APP通讯

网友H:
无线远程控制,自建服务器或者利用物联网平台,可以做到数据采集,远程控制,对于esp芯片支持很好,有很多开源的项目,对芯片进行固件烧录后,对于传感器只要进行配置就行,无需编程,可以快速开发项目,比如农业大棚温湿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