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下载有时候能检测到有时候又不能检测到单片机,求解!

楼主:
问题如标题

PCB

PCB

实际图

实际图

实际图

实际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结果

结果

网友A(2021-03-03):
求大神来帮下菜鸡啊!

网友B:
建议您按照SIM800C的芯片手册的推荐电路来,我比较熟悉CH340系列的,根据经验来讲,串口芯片的外围电路不会像你画的这么简单的。

网友C:
下载程序的时候,把SIM800C的电断开。

网友B:
用冷启动的方式,只连RXD和TXD两根线,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载程序的时候,把SIM800C的电断开。

楼主可能想用的是免冷启动的方式进行程序烧录,我之前买过楼主的这种烧录器,的确是要连上5V和GND,也是时灵时不灵,后来我就只用RXD和TXD两根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能想用的是免冷启动的方式进行程序烧录,我之前买过楼主的这种烧录器,的确是要连上5V和GND,也是 ...

我这个就是免冷启动的,但不太好用。只用RXD和TXD是指单片机和USB只连接RXD和TXD,其他的都不连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就是免冷启动的,但不太好用。只用RXD和TXD是指单片机和USB只连接RXD和TXD,其他的都不连是吗?

另外我测试的时候只插了单片机

网友D:
STC51单片机下载失败的问题总结www.51hei.com/bbs/dpj-20052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