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红外线倒车可以加装一个蜂鸣器吗

楼主:
红外线倒车可以加装一个蜂鸣器,使其达到最远距离是发出较小声音,最近距离发出最大声音吗

网友A(2021-03-04):
不好加,如果用单片机的话就好加了

网友B:
如果555引脚3输出变频波,则可用于驱动蜂鸣器,高频产生高音调,低频产生低音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555引脚3输出变频波,则可用于驱动蜂鸣器,高频产生高音调,低频产生低音调。

不是很懂?怎么把3脚变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