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屏蔽已经连接的STM32 MCU芯片管脚?

楼主(2021-03-04):
芯片是F107,PCB布线出现了一些问题正在检查(芯片已经焊上去了),检查的时候想屏蔽某个管脚应当怎么做?
是通过软件置零,还是通过跳线接地(这个太难实现了),还是说有什么别的方法
求指导

网友A:
按系统功能模块分开供电断电。

网友B:
所谓屏蔽,就是当此脚连线不存在,当然是设为高阻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