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C0808采集 数码管显示

楼主(2021-03-04):
程序和仿真工程请在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ADC的控制接口
#define                ADC_DATA                P1
sbit                  ADC_EOC                 = P3^2;
sbit                  ADC_CLK                 = P3^1;
sbit                  ADC_START                 = P3^0;
sbit                  ADC_OE                         = P3^3;
sbit                  ADC_A                         = P3^4;
sbit                  ADC_B                         = P3^5;
sbit                  ADC_C                         = P3^6;

//定义数码管接口
#define                SEG_DATA                P0
sbit seg_1=P2^0;
sbit seg_2=P2^1;
sbit seg_3=P2^2;
sbit seg_4=P2^3;

uchar code SEG_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7};//CA共阳
uchar dis_data_buf[4]={0,0,0,0};

//============================
//ADC获取函数
//============================
uchar ADC_GET(uchar temp_channel)
{
        if(temp_channel==0)
        {
           ADC_A=0;
           ADC_B=0;
           ADC_C=0;
        }
        else if(temp_channel==1)
        {
           ADC_A=1;
           ADC_B=0;
           ADC_C=0;
        }
        else if(temp_channel==2)
        {
           ADC_A=0;
           ADC_B=1;
           ADC_C=0;
        }
        else if(temp_channel==3)
        {
           ADC_A=1;
           ADC_B=1;
           ADC_C=0;
        }
        else if(temp_channel==4)
        {
           ADC_A=0;
           ADC_B=0;
           ADC_C=1;
        }
        else if(temp_channel==5)
        {
           ADC_A=1;
           ADC_B=0;
           ADC_C=1;
        }
        else if(temp_channel==6)
        {
           ADC_A=0;
           ADC_B=1;
           ADC_C=1;
        }
        else if(temp_channel==7)
        {
           ADC_A=1;
           ADC_B=1;
           ADC_C=1;
        }

        ADC_START = 0;
        ADC_OE = 0;
        ADC_START = 1;
        ADC_START = 0;
        while(ADC_EOC == 0);
        ADC_OE = 1;
        return ADC_DATA;
}

void Delay_1ms(uint i)//1ms延时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数码管的显示函数
void diplay(uchar *dis_p)
{
  static uchar temp_num=0;
  //消隐
  seg_1=0;seg_2=0;seg_3=0;seg_4=0;
  switch(temp_num) //动态扫描数码管
  {
  case 0:
                 SEG_DATA=SEG_Table[*(dis_p+temp_num)]&0x7f;//传递数码管断码到数据段
                seg_1=1;seg_2=0;seg_3=0;seg_4=0;

  break;
  case 1:
           SEG_DATA=SEG_Table[*(dis_p+temp_num)];//传递数码管断码到数据段
           seg_1=0;seg_2=1;seg_3=0;seg_4=0;

  break;
  case 2:
                SEG_DATA=SEG_Table[*(dis_p+temp_num)];//传递数码管断码到数据段
                seg_1=0;seg_2=0;seg_3=1;seg_4=0;

  break;
  case 3:
                SEG_DATA=SEG_Table[*(dis_p+temp_num)];//传递数码管断码到数据段
                seg_1=0;seg_2=0;seg_3=0;seg_4=1;

  break;
  }
  Delay_1ms(2);

  temp_num++;
  if(temp_num>3) temp_num=0;

}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Time0_init()
{
        TMOD |= 0x02;                         //使用模式2,8位定时器
        TH0=256-50;//  50US
          TL0=256-50;//
        EA    = 1;  //总中断
        ET0   = 1;//定时器0初始化
        TR0   = 1;

}

//转换采集的数据进行显示
void Trans_data(uchar temp_channel)
{
        ulong temp_data=0;
        temp_data=ADC_GET(temp_channel);
        temp_data=temp_data*5000/255;        //把AD数值换算成电压并放大1000倍,避免小数运算
        //解析数据到数码管
        dis_data_buf[3]=temp_data%10;
        dis_data_buf[2]=temp_data%100/10;
        dis_data_buf[1]=temp_data%1000/100;;         //数组的最后一个是下划线编码
        dis_data_buf[0]=temp_data/1000;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Time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Trans_data(0);                        //采集指定通道的数据
    diplay(dis_data_buf);        //刷新显示
  }
}

//===========================
//定时器0中断,为ADC提供时钟信号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ADC_CLK = ~ADC_CL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