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路蓝牙遥控开关程序

楼主:
写了两个程序,一个是8路的,一个是16路的。手机蓝牙串口软件最多支持12路控制。有会编写软件的可以提供一个多路的用一下
程序部分预览: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2^0;
sbit LED2=P2^1;
sbit LED3=P2^2;
sbit LED4=P2^3;
sbit LED5=P2^4;
sbit LED6=P2^5;
sbit LED7=P2^6;
sbit LED8=P2^7;

sbit LED9= P1^0;
sbit LED10=P1^1;
sbit LED11=P1^2;
sbit LED12=P1^3;
sbit LED13=P1^4;
sbit LED14=P1^5;
sbit LED15=P1^6;
sbit LED16=P1^7;
void blue_Init()
{
  TMOD=0x20;
    TH1=0xfd;//9600
    TL1=0xfd;
    SM0=0;
    SM1=1;
    REN=1;
    TR1=1;
}

void main()
{
  int a;
  blue_Init();
        P2=0xff;
        P1=0xff;
    while(1)
        {
                                   if(RI==1)
                                        {
                                                                a=SBUF;
                                                                RI=0;

                                                                 if(a==0x01)         //1
                                                                 {
                                                                   LED1=!LED1;
                                                                 }

                                                                 else if(a==0x02)//2
                                                                 {
                                                            LED2=!LED2;
                                                                 }

                                                                 else if(a==0x03)//3
                                                                 {
                                                            LED3=!LED3;
                                                                 }
                                                                 else if(a==0x04)//4
                                                                 {
                                                            LED4=!LED4;
                                                                 }  if(a==0x05)         //5
                                                                 {
                                                                   LED5=!LED5;
                                                                 }

                                                                 else if(a==0x06)//6
                                                                 {
                                                            LED6=!LED6;
                                                                 }

                                                                 else if(a==0x07)//7
                                                                 {
                                                            LED7=!LED7;
                                                                 }
                                                                 else if(a==0x08)//8
                                                                 {
                                                            LED8=!LED8;
                                                                 }

                                                                 if(a==0x09)         //9
                                                                 {
                                                                   LED9=!LED9;
                                                                 }

                                                                 else if(a==0x0A)//10
                                                                 {
                                                            LED10=!LED10;
                                                                 }

                                                                 else if(a==0x0B)//11
                                                                 {
                                                            LED11=!LED11;
                                                                 }
                                                                 else if(a==0x0C)//12
                                                                 {
                                                            LED12=!LED12;
                                                                 }  if(a==0x0D)         //13
                                                                 {
                                                                   LED13=!LED13;
                                                                 }

                                                                 else if(a==0x0E)//14
                                                                 {
                                                            LED14=!LED14;
                                                                 }

                                                                 else if(a==0x0F)//15
                                                                 {
                                                            LED15=!LED15;
                                                                 }
                                                                 else if(a==0x10)//16
                                                                 {
                                                            LED16=!LED16;
                                                                 }

                                     }
                                                }
                                }

网友A(2021-03-05):
手机app在压缩包里面,程序需要配合手机app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B:
好东西,下来用下,这太多路了8路都够用了

网友C:
1/8路选择16进制,app输入1/2/3/4/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