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输入滤波电容选多大

楼主(2021-03-04):
想做一个多路的恒流驱动,之前买过一块,只是4路的,跟着上面扒下来的其中一路的电路图,请大神,师傅帮忙看看,电路有没有问题,驱动是基于ncl30160芯片,其中图中c2跟c3处电容,用数字电桥测量,电容值为216uf,可是我翻了资料,c1处已经用的是35v 220uf的胆电容,为了滤什么高频,低频,C2处不是应该用个小的0.01uf这样的小电容吗?还有既然总输入已经滤波了,到分路时,c3电容还有必要吗?而且还是跟c2一样大的电容!请各位大神师傅解惑!

网友A:
C3与芯片电源脚就近放置没毛病,C2补偿C1高频特性,属冗余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与芯片电源脚就近放置没毛病,C2补偿C1高频特性,属冗余设计。

明白了,谢谢!请问我c2旁边是不是还应该在并个小电容

网友B:
电源电路中的大容量电解电容器用于抑制低频电压波动。 另外,如果电源轨具有高频纹波或干扰噪声,则应添加小容量陶瓷电容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请问我c2旁边是不是还应该在并个小电容

钽电容高频特性比较好,可以不加小瓷片电容。

网友C:
C2处不用并小电容了,但C3处还是要有小电容的

网友D:
VCC和GND之间一般接一个大电容和一个小电容,一个虑低频信号,一个虑高频信号

网友E:
c2 L  c3是典型的π型濾波器,可以不加小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