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单片机显示时间到串口助手上面

楼主(2021-03-04):
我想用单片机制作一个秒表,按键实现计时开始和结束,问题是我想让开始的时间和结束的时间显示到串口助手上面。求各位大佬赐教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网友A:
单片机串口1打印程序 可以打印3个十六位的变量 波特率9600 http://www.51hei.com/bbs/dpj-201660-1.html
用我这个串口打印的代码 把字节拆分后 打印出来就行了

网友B:
定时器控制秒的下一级自加,满100或60清零上一级加一。按键消抖控制TR0取反,并记录此刻时间,用于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控制秒的下一级自加,满100或60清零上一级加一。按键消抖控制TR0取反,并记录此刻时间,用于打印

这个打印时间我是第一次接触,还请详细指教一下

网友C:
可以利用串口中断,将单片机读取的速度,发送至串口助手

网友D:
设置一个数组,一个放开始时间,一个放结束时间。然后借助中断发送数组就行了啊

网友E:
抓取两个时间,开始时间存一个数组,结束时间存一个数组,程序里加入判断开始和结束,配置串口指令。

网友F:
你需要考虑2个方面:
1.时间差捕获。你可以设置一个系统时间,开始按键获取1次,结束按键再获取一次,计算时间差就可以了。
2.数据输出。利用函数sprintf构建字符串,通过串口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