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译单片机程序错误,求大神过来看看

楼主(2021-03-04):
到底错哪了

网友A:
上面定义的是:p1_C,下面12行用的却是大写的P,大小写需要一致!

网友B:
p1_0大小写混了

网友C:
为什么呢

网友D:
是不是把P1_0写成P1_O了。0和O数字和字母

网友D:
P的大小写问题。定义的是小写,主函数中用的有大写

网友E:
P和0、O 的问题

网友F:
C语言对大小写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P的大小写问题。定义的是小写,主函数中用的有大写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G:
C语言里区分字母大小写,p改成P,或者P改成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