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自带ADC电压表Proteus仿真程序 求帮助

楼主(2021-03-04):
#include <stc15f2k60s2.h>//添加STC15单片机头文件
unsigned long result,ref; //定义无符号长整形变量result ref
unsigned char R=0,K=0;   //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
void votage()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if(K>=6)   //if判断语句  如果k>6  k置0
    {
        K=0;
    }
    else
    {
        K++;   //k自加
    }
}
void ADC_int() interrupt 5    //ADC中断服务子函数
{
    if(R==0)    //if判断语句  如果R等于0  执行以下语句
    {
        ADC_CONTR=0x60+K; //ADC控制寄存器设置为0x60+k
        ref=(ADC_RES*256+ADC_RESL)*5.0/1024*100000;  //ref变量存储转换结果
        R=1;      //变量R置1
        ADC_CONTR=0xe8+K;   //ADC控制寄存器设置为0xe8+k
    }
    else
    {
        ADC_CONTR=0x67;  //ADC控制寄存器设置为0x67
        result=((ADC_RES*256+ADC_RESL)*5.0/1024*100000)/ref*2.5*100000-300; //result变量存储转换结果
        R=0;
        ADC_CONTR=0xef;   //ADC控制寄存器设置为0xef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code a[]=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b[]=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c[]=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0x10},d[]= {10000,1000,100,10,1};
        //code 指定数据是存储在代码区,数据是在编程的时候跟代码一起写入代码存储器,运行过程中不能改变;
        //定义的是静态数组
   unsigned int i,n;//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
    P1ASF = 0xFF;//与ADC 相关寄存器P1ASF的值设置为0xFF
    CLK_DIV= 0x20;    //ADC时钟设置为0x20
    IE0=0;
    EADC=EA=EX0=IT0=1;   //使能ADC中断和打开总中断,打开外部中断0  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ADC_CONTR =0xef; //ADC控制寄存器设置为0xe8
    while(1)
    {
        P7=b[K]; //把静态数组a的元素值赋给P7口
        n=result / 100000 % 10;   //取result的十万位赋给n   比如result是946782 则除100000后是9 对10求余后是9
        P0=a[0]; //把静态数组a的元素值赋给P0口
        P2=c[n];  //把静态数组c的元素值赋给P2口
        for (i=1; i<=5; i++) //for循环  i从1到5
        {
            n=result / d[i-1] % 10;//依次取 result(即ADC转换结果)的万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
            P0=a[i];//把静态数组a的元素值赋给P0口
            P2=b[n];//把静态数组c的元素值赋给P2口
        }
    }
}

这个程序貌似我仿真的时候,无结果,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你这程序也只是一般用的测试,基准源是自设定的,这种方法测出来是有一定的误差的,建议用读内部基准源再来计算,这样误差就小点了,不然你的供电5V就要非常准才稳定,另外这个芯片可以测8路的,你也只是测了7路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程序也只是一般用的测试,基准源是自设定的,这种方法测出来是有一定的误差的,建议用读内部基准源再来 ...

大神能分享一份比较好的STC15ADC采集程序和仿真吗?

网友B(2023-04-03):
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呀

网友C(2024-06-03):
怎么减小这个程序的误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