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铁,MOS管驱动直流电机,下图R8电阻有什么用?

楼主:
各位老铁,下图MOS管驱动直流电机,为什么要在MOS管栅极串一个2W的5mΩ电阻,并通过R7接到单片机,通过R7接到单片机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A(2021-03-04):
检测电机的工作电流,、判断电机、MOS管的状态,以便进一步处理。。。

网友B:
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C:
5mΩ电阻是接在MOS的源极,这是一个检流电阻,电流流过这个电阻就会产生压降,然后把这个电阻上端的电压通过R7送入单片机的AD采样通道,就能得到电流的大小。

网友D:
检流电阻,然后通过AD进行电流检测,一般用于堵转保护

网友E:
电流取样的

网友F:
楼上诸位说的都对,其目的是电机或MOS管过流保护。

网友G:
R8通过产生电压降来测量电动机电流,以便MCU ADC可以将其转换为数字值。

网友H:
那个叫‘’康铜‘来着,在电动车控制器里应用较多,能影响最大过载电流

网友I:
过流保护电阻

网友J:
采样电流,属于保护MOS

网友K(2021-12-03):
还有负反馈作用

网友L(2024-07-23):
电流检测取样电阻。

网友M:
稳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