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数组数据的量太大STM32程序该怎么处理?

楼主:
小弟现在做一个设计,需要对一帧数据做处理,用的STM32F103RCT6,但是这个内存好像不太够,请问各位大哥有什么方法处理吗?

网友A(2021-03-05):
RC的RAM是48K,不够用的话,可以换RF,RAM是96K,这是103系列64PIN RAM最大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C的RAM是48K,不够用的话,可以换RF,RAM是96K,这是103系列64PIN RAM最大的了。

谢谢老哥了,我先看看采集卡能不能用

网友C:
没用的,我试过。最好用其他外设存起来或者做个200的数组,然后每接受50个对比一次。处理数据稍微卡一下就崩了。

网友D:
这33000个字节都有用么?可以每接收1000个处理一下,保留有用的数据。

网友E:
不用问了,对速度要求快,不可能有其他方法

网友F:
跟发送方沟通好协议,分段发送,处理完一段给标志,继续发送

网友G(2024-09-24):
数组的数据量太大, 不需要全部都放在单片机的内部flash空间, 可以用25Q16/128的SPI接口的外部储存保存.

网友H:
之前我也是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需要从sd卡里读一个很大数据量的数组 flash直接爆了 后面也不知道该咋办

网友H:
可以试试外接flash

网友I:
换芯片,STM32H750VB,SRAM有1M

网友J:
看你定义的数组在30K大小,你得先看看是不是必须得把30k数据接收完了才能处理,一般很少有应用必须收到30K数据才做处理的情况,可能方案你得自己优化一下。
- 如果后面你的方案是从串口一边收数据一边处理,那可以考虑生产-消费的模型,串口利用中断的方式不停往fifo里塞数据,而主循环里不停的从fifo取数据处理,这样可以将使用ram的空间(fifo空间)降到很低的范围
- 如果你就非得收齐30k数据才做处理,那估计你需要加个额外的器件,比如sd卡,外部flash这种,将收到的数据先放到这些容量大的器件里,然后再将数据读到ram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