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循迹小车程序开头为哈要有这个定时器部分?

楼主(2021-03-04):
请问 ,51单片机循迹小车的程序开头,为哈要有这个定时程序,有什么作用,不太理解 我是个新手,望高手指点,能跟我说说这里面的含义就太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A:
定时器0初始化,具体作用最好是对照文档自己看,这样便于理解记忆,不然如何提高。

网友B:
循迹小车的车速是要用PWM的,所以要用到定时器

网友C:
用于PWM调制脉冲宽度,也可理解为在一个周期时间内,高电平输出一定时间,低电平输出一定的时间

网友D:
不知道这个初始化是干什么的,就不建议你看项目程序了,先看下各种开发板视频和实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0初始化,具体作用最好是对照文档自己看,这样便于理解记忆,不然如何提高。

那这个定时器,是按照我程序设定好的时间,通过L298N驱动器,控制电机的停止与运行吗?不管我程序执行到哪一步了!

网友E:
这个是定时器中断的初始化配置:相当于你电脑安装好软件才能使用,这个可以类比装软件的过程。
        TMOD = 0x01;//设置定时器的模式,这里使用定时器0,定时器0是16位定时器,分高8位和低8位
        TL0 = 0x--;    //低八位赋初值,
        TH0 = 0X--;    //高八位赋初值
        ET0 = 1;          //开启定时器0中断,这个打开,定时器0溢出产生才能中断响应
        TR0 = 1;         //运行定时器0,这个打开,定时器才能开始计时
        EA = 1;          //开启中断总开关,这个开启不仅仅是打开了定时器0的中断,还有外部中断INT0,INT1等,是所有中断的总开关

网友F:
红外发射是要采用脉冲方式,这样红外强度才可以最大利用,接收效果达到最佳,脉冲工作是需要定时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