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单片机的ADC输入硬件问题

楼主(2021-03-04):
STC15系列输入建议加1K电阻配合rc电路,STC8a8k,加上1k电阻当然好,但是我看官方手册没有说,想把他去掉不知道会不会对ADC的结果有影响,就是说效果没那么好了,去掉的话可以省略一个元器件和空间,另外这个电路这样怎么样,大家给给意见。

STC8系列输入没有建议加电阻

STC8系列输入没有建议加电阻

我去掉1K电阻,影响大吗

我去掉1K电阻,影响大吗

网友A:
RC滤波,R11可以在很大范围取值,由于ADC端口输入阻抗大于5M,用100K也未见有什么影响。如果热敏电阻所处环境噪波小,R11可以省略。

网友B: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STC15W408AS,我不要1K滤波电阻,也是可以正常采样的。估计干扰小的条件下,都可以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