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NRF与OLED+ADC成功实例,STC15F204EA芯片中文资料下载

楼主(2021-03-05):
使用STC15F204EA单片机,NRF24L01无线模块并OLED调试成功实例,拿来直接可以使用。做遥控器的。还有两个ADC中断转换里面。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nrf.h"
u32 xianshij=0;
extern u32 jishu;
extern u8 adc6;
extern u8 adc7;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a;
        while(ms)
        {
                a=1800;
                while(a--);
                ms--;
        }
        return;
}
        u8 i=0;
void main()
{
        OLED_Init();
        OLED_ShowString(30,0, "display");        //显示英文
        //系统设置
  fenpin(); //系统晶振分频
  //shizhong_shuchu();        //p3.5 38.4khz  定时器设置
        adc_init();
        zhongduan();//关闭所有中断
        //显示

        //jishu=0;
        //无线
//        init_nrf24l01_io();
//        delay_1ms(500);
//        ifnnrf_rx_mode();         //设置成接收模式
//        delay_1ms(500);
//        IRQ=1;
//        rx_buf[0] = 0;
        while(1)
        {
                OLED_ShowString(10,2,"adc6:");
                OLED_ShowString(50,2,Itoa(adc6,10));
                OLED_ShowString(10,3,"adc7:");
                OLED_ShowString(50,3,Itoa(adc7,10));
//                         if(IRQ==0)                   //接收到数据时
//                                {
//                                                        sta=SPI_Read(STATUS);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
//                                                        if(sta&STA_MARK_RX)
//                                                                {
//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RX_PLOAD_WIDTH);                //读取接收的数据
//                                                                                for(i=0;i<11;i++)
//                                                                                {
//                                                                                        if(rx_buf[0]==i) {OLED_ShowString(50,6,Itoa(i,10));  }
//                                                                                }
//                                                                }
//
//                                                        else
//                                                                {
//                                                                                ifnnrf_CLERN_ALL();
//                                                                                ifnnrf_rx_mode();
//                                                                                IRQ=1;
//                                                                                while(IRQ==0);
//                                                                }
//                                }
        }

}

以上资料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