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接收模块数码管显示

楼主(2021-03-05):
实物图

实物图

实物

实物

可接收红外遥控器的键值,用数码管显示。
代码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0;        //2
sbit LSB=P2^1;        //3
sbit LSC=P2^2;        //4
sbit LSD=P2^3;
sbit LSE=P2^4;
sbit LSF=P2^5;

sbit IRIN=P3^2;

u8 IrValue[6];
u8 Time;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6f,0X80};
//0、1、2、3、4、5、6、7、8、9、A、b、C、d、E、F、g,"."的显示码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6;i++)  //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1;LSC=1;LSD=1;LSE=1;LSF=1;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1;LSD=1;LSE=1;LSF=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1;LSB=1;LSC=0;LSD=1;LSE=1;LSF=1;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1;LSD=0;LSE=1;LSF=1;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1;LSB=1;LSC=1;LSD=1;LSE=0;LSF=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1;LSC=1;LSD=1;LSE=1;LSF=0; break;//显示第4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P1=DisplayData[i];        //---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P1=0x00;
        }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rInit();
        while(1)
        {
                DisplayData[0] = smgduan[IrValue[2]/16];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1] = smgduan[IrValue[2]%16];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2] = smgduan[IrValue[0]/16];
                DisplayData[3] = smgduan[IrValue[0]/16];
                DisplayData[4] = smgduan[17];
                DisplayData[5] = smgduan[16];

            DigDisplay();
        }
}

/*******************************************************************************
* 函数名         : ReadIr()
* 函数功能                   : 读取红外数值的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