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是BU32107EFV怎么改同轴光纤输出?引脚怎么接?

楼主(2021-03-05):
(无正文)

楼主:
dsp芯片是BU32107EFV怎么改同轴光纤输出 下面是电路板和光纤同轴 接线怎么接 有大佬会的吗

楼主:
针脚 有知道那6条线怎么接吗? pow那条红色的线和gnd是焊接在一起的

网友A(2023-08-03):
这个芯片有4路数字输入输出,是共用IO的,你分别接30 33 36 37 46 ,这些数字接口可以是I2S也可以是PCM,就看这个方案协议有没设置数字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