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如何通过外部中断INT0,跳出主程序中的while死循环?

楼主(2021-03-05):
如何通过外部中断INT0,跳出主程序中的while死循环?1.问题背景
由于项目需要,选择相应的程序运行后如果不是人为打断,功能函数内的while循环是一直运行下去的。
2.需求实现
需要通过外部中断INT0,使程序能够跳出功能函数内的while死循环。

求助,希望论坛大佬能够提供一下思路。

功能函数存在死循环

功能函数存在死循环

中断服务中的处理

中断服务中的处理

网友A:
while(1)循环内分类做两个循环,无中断在一类循环中,有中中断在另一类循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1)循环内分类做两个循环,无中断在一类循环中,有中中断在另一类循环中

有中断的while循环要怎样做呢?我的程序中的while循环都是有中断类循环

楼主:
问题补充:可否利用goto语句在中断中做跳转呢?

网友B:
需求2:功能函数跳出用break就行,如果用中断,就在中断函数里给变量赋值,在功能函数里加if(变量==y){变量=x;break;} 这样就解决了。       需求1:打断主函数while(1)运行……这我就不会了还能这样么?确实没有见过。。。。主要不知道打断了要干什么?程序复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求2:功能函数跳出用break就行,如果用中断,就在中断函数里给变量赋值,在功能函数里加if(变量==y){变 ...

是需求1的意思,类似于程序复位,好比正在播放歌曲,这个时候按下退出按键,正在播放的歌曲就退出了。并不是复位。

网友C:
有两种思路:
1.设置一个全局变量(flag), 在中断过响应中改变flag的值,然后在while轮询,监测到flag改变后break就跳出来了。
2.使用goto语句, 简单粗暴,不推荐使用,破坏程序完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种思路:
1.设置一个全局变量(flag), 在中断过响应中改变flag的值,然后在while轮询,监测到flag改变 ...

goto语句只能用在函数内部,不能跳转到函数的外部
采用中断轮询响应flag也要等待一次while循环完成后程序运行到判断flag的地方才行。这样做响应速度太慢了。而且会影响到while循环内部的延时。

网友D:
感觉你中断的概念都没搞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goto语句只能用在函数内部,不能跳转到函数的外部
采用中断轮询响应flag也要等待一次while循环完成后程 ...

思路要开阔,

你可以把while中的内容切片成无数个小的执行单元,比如传送一首歌数据,你可以在while中每ms调用一次数据传递函数啊,这样监测到flag的变化也仅仅需要1ms的时间哇,

咳。。咳, 要不,换芯片,上操作系统吧。。

网友E:
实在需要这样,可以使用push, pop来修改中断返回地址。
但是,实际上,可以更合理设计程序结构来避免这样操作。

网友F:
#include<reg51.h>

int flag;  //定义全局变量

// 外中断INT0的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INT0的中断号为0
{
  flag = 0;        //使循环条件不成立
  ;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EA=1;   / /开中断
   EX0=1;  //允许使用INT0外中断
   IT0=1;  //选择负跳变来触发外中断

   flag =1; //首先使循环条件成立
   while(flag==1)  //无限循环
    {
           // 循环体的语句

         ;
     }

}

// 以上程序,我用Keil 编译通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需求1的意思,类似于程序复位,好比正在播放歌曲,这个时候按下退出按键,正在播放的歌曲就退出了。并 ...

如果按楼主的思路设计程序构架,可以采用软复位的方式轻松实现。
1.主函数设两个互不关联的while死循环,其它子函数当然都可以调用。main初始化时读取EEPROM保存的分支信息确定运行哪个循环。
2.外部中断INT0函数中,判断正在运行中的是哪个死循环,改写EEPROM,启动软复位。
3.重启,读EEPROM,进入另一个死循环。
4.掉电后再上电,运行的是掉电前的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F:
#include

int flag;  //定义全局变量

我开始也是这样做的,只是while循环内部的所要做的工作很多,并且有3h的大延迟,如果中断错过while开始时的flag判断,那么必须要等到下次while循环后程序才能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在需要这样,可以使用push, pop来修改中断返回地址。
但是,实际上,可以更合理设计程序结构来避免这样 ...

实际上我的需求是这样的,项目需要进入一种电源模式,然后通过控制继电器阵列通断。这个电源模式的切换是周期性的,闭合2.5h,断开0.5小时,一直循环运行下去。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外部中断可以随时跳出这个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按楼主的思路设计程序构架,可以采用软复位的方式轻松实现。
1.主函数设两个互不关联的while死循环 ...

我的硬件电路暂时没上E^2PRO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中断的概念都没搞清楚

所谓中断,就是在主程序运行过程中停下来去处理中断服务,中断服务结束后,重新返回程序入口接着主函数继续执行。更为底层的操作,就是中断触发时,将当前主程序的下一条程序地址通过PC压入栈中(现场保护),然后将中断服务函数地址(中断向量地址)放入PC,CPU在PC中取指令,主程序跳转到中断服务函数入口执行中断,当中断服务函数执行完毕后,PC再将栈中的程序入口地址取出栈,CPU在PC中取指令,程序跳转到中断前的主函数断点处继续执行主程序(现场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要开阔,

你可以把while中的内容切片成无数个小的执行单元,比如传送一首歌数据,你可以在w ...

还是想尝试去搞一下,实在不行,我也打算换芯片,上操作系统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硬件电路暂时没上E^2PROOM

上面所述只是按你的思路设想的构架。其实不论多少个分支,每个分支运行多长时间,都可以在一个主循环内处理。关键在于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设计程序的构架。难道你一个分支就有上万条代码?

楼主:
我这边想通过替换栈中中断产生所保存的主程序入口地址来实现。通俗一点的讲就是趁单片机处理中断服务的时候(趁它不注意),偷偷把它当时存放的东西调包,当它回过神来,拿着那个东西就走了。也就是实现了利用外部中断来跳出死循环的功能,现在重点问题是要找到外部中断产生时,主函数程序入口地址被保存在栈中的哪个位置。然后如何通过汇编指令做程序的跳转。

楼主:
goto不能再函数间跳转,只能在函数内部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面所述只是按你的思路设想的构架。其实不论多少个分支,每个分支运行多长时间,都可以在一个主循环内处 ...

我上传的部分代码截图,方便看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硬件电路暂时没上E^2PROOM

你的硬件电路用的51单片机型号是什么,可否用有EEPROM的兼容型号芯片代替?

网友H:
解决思路:设置一个全局变量(flag), 在中断过响应中改变flag的值,然后在while(flag==1);轮询,监测到flag=0改变后break就跳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的需求是这样的,项目需要进入一种电源模式,然后通过控制继电器阵列通断。这个电源模式的切换是 ...

这个解决起来很简单, 把2.5h, 0.5h用计时来做。
大概就是开启定时器中断, 中断中做志。在循环中检查定时标志,不停累加计时就行。同时以检查外部中断,随时都可以中止循环,不存在在2.5h中,无法检查标志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解决起来很简单, 把2.5h, 0.5h用计时来做。
大概就是开启定时器中断, 中断中做志。在循环中检查定 ...

好的,我试一下

网友I:
设置一个全局变量 = 1
while(全局变量)
{
}
在中断中使 全局变量 = 0
功能想稍微有用点的可以
设置一个 二进制 全局变量 = 1
while(全局变量 )
{
}
while(~全局变量)
{
}
在中断中使 全局变量 = ~全局变量

网友J(2021-05-14):
把按键值作为while的判断条件